锂电池与镍氢电池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2-08-05):
想问一下各位老师,作为普通收音机的电源,用一只3.7v的18650锂电池与三只共3.6v的镍氢电池在电气性能上有什么不同?或者说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镍氢电池也有大容量的,放电电流也很大,电动车有铅酸电池(比较古老,也会爆炸)的,也有锂电的,还有镍 ...

“电动车有铅酸电池(比较古老,也会爆炸)的,”
确实没有见过铅酸电池爆炸的,只有过充电鼓起来的,一股硫酸味,电瓶都留有排气孔的。

网友:
就好比水电火电风电核电太阳能电的区别,大神能区别,普通人区别不出来

网友:
以下是老衲个人看法,不一定准,不做参考。

看着收音机里的电池盒和里面的电路板,特别是电池盒弹簧一压就歪,感觉弹簧会同时接触电池正负极,短路。

老衲只用碱性电池。如果短路,不知会怎样。
如果短路,碱性电池是不是比锂电池、镍氢电池安全,老衲的不知道。

网友:
都能用。
锂电池如果是大品牌的话,容量大很多,有的3500mAH,耐用,要带上充放电一体板才方便使用,过放电严重影响寿命,相对的容量较大、充电较快。当然体积也大,5号电池仓无法放进去,短路了比较蝎虎。
镍氢电池就是容量较小啦,一般5号800mAH左右,充电时间长,使用时稍微注意些就可以了,万一瘫了,用较高电压激活一下也可以救活,比较安全。

网友:
上面老师讲了充电电池之间的比较。除了安全上,使用上有点不便,就是1.5V低压收音机不能用,3V的机子要串联一个硅二极管降压0.7V,(里面有降压芯片直接标DC1.5、DC3V的因为高频振荡降压,噪音很大直接不能用),6V的机子串联2个二极管。最尴尬的是3节电池4.5V机子,无法调整到合适电压,幸运的是,可以直接用,3.7V已经可以让三节电池机子唱的哇哇的。

网友:
电压不同,放电区间不同,3.7锂电满电压4.2v,容量区间主要在4v左右,到3.7v基本上已经放完容量了。镍氢满电1.2,空电0.9。碱性电池满电1.6左右,1.2已经空了

网友:
核心材料不同,有用密度不同,结构略不同。再没有不同~非要再找点:就是价格不同,体积不同,容量不同,电压不同,接口不同.......非要再说就还有
精致一点:锂电偏硬,镍电偏软,一个暖手,一个暖心,一个胀气,一个要命

网友C:
        锂电池是新型电池,主要特点就是电量足功率大,因为有了锂电,才实现了电动公交车,电池电动工具等,锂电池的缺点就是需要在充放电时加安全保护电路,没有保护电路锂电会因过充或者过放电而发生剧烈而迅猛的火灾,特别是大容量锂电池。

网友:
前面坛友已陈述许多不再重复,就收音机而言这两者性能都优于干电池,锂电比容量更优且自放电较低,有利于做灾备电池,标称循环寿命较长,但放电电压变化曲线与传统模拟收音机的工作电压平台重合度未必一致,而传统廉价模拟收音机并无放电指示,保护板性能不佳有过放之虑,另外低温特性有短板,极端性况下放电性能劣化。
镍氢电池是前代二次电池,比容量不及锂电一半, 但用于收音机足够,自放电较大,充好久置后易失电,虽有低自放品牌但价格略高,较于锂电镍氢充放电相对可粗放些,可用变压器整流限流快充,也可直接小功率太阳能板涓流浮充,即便轻度过充也只是发热,无着火之患,放电至尽亦无妨,日常环境温度区间皆可正常工作,皮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是新型电池,主要特点就是电量足功率大,因为有了锂电,才实现了电动公交车,电池电动工具等 ...

镍氢电池也有大容量的,放电电流也很大,电动车有铅酸电池(比较古老,也会爆炸)的,也有锂电的,还有镍氢电池的,还有超级电容的,那都不是原因所在,
本质区别:质能比不同,
由于锂的密度小,所以相同质量 或相同体积 它的容量更大
因此:同等容量锂电价格高(其实镍和锂都是稀有金属)
举例子:一个12v100A的铅电约1K RMB,锂电就5~10X1K RM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动车有铅酸电池(比较古老,也会爆炸)的,”
确实没有见过铅酸电池爆炸的,只有过充电鼓起来的,一 ...

免维护电瓶容易排气不畅。但去年我这一公交车的加腋电瓶就爆炸了,没有锂电的那股浓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免维护电瓶容易排气不畅。但去年我这一公交车的加腋电瓶就爆炸了,没有锂电的那股浓烟。

真的堵了也就是瓶盖牵起了,不会像压力锅那样爆炸吧?免维护电瓶只是设法不让硫酸倾倒出来,见过有些里面像浆糊一样的,有些像海绵状的,这样的电瓶其实用久了应该补充电解液更好,“免维护” 很容易撬开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的堵了也就是瓶盖牵起了,不会像压力锅那样爆炸吧?免维护电瓶只是设法不让硫酸倾倒出来,见过有些里面 ...

免维护你试着补液看看       盖子会顶起?那为什么你见过鼓包的铅酸电池,难不成盖子比外壳结实?
假如走常规路,盖子被顶开,也是“嘭!”的一声,算不算炸?

网友:
锂电也有五号的,14500锂电池,5~900mah,价格5~12元

网友:
镍氢和磷酸铁锂都推荐。一是安全不怕短路。二是耐存放,过放都可抢救,锂电过放要鼓包。三是皮实,太阳下高温不怕自燃。

网友:
感觉锂电更强劲。

网友:
充电电池发展一代铅酸,技术成熟许多行业应用至今,单节电压2伏。后面有专用银锌充电池,专业领域应用。镍镉电池单节1、25伏,应用了重金属镉,有毒性,放电电流大,储能差,有记忆效应。镍氢电池稍强于镍镉电池。锂电池中磷酸铁锂单节电压3、2伏,相比其他锂电系列安全系数高,相对耐用性好,缺点是与同体积电池储电量少。三元锂电报道事故较多,单节3、7伏,有些地方应用正在退出。手机用的基本都是锂聚合物电池,安全系数还可以,报道手机充电爆燃的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免维护你试着补液看看       盖子会顶起?那为什么你见过鼓包的铅酸电池,难不成盖子比外壳结实?
...

电池鼓胀了是里面的电池极板发胀鼓起的,早期的直接加液的那种把盖拧开充电的经常过充电也会鼓起的!

网友(2022-09-08):
锂电池充电和放电都要有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