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保护眼睛花了132元买了一台直流卤素灯,是不是交了智商税?

楼主(2022-08-05):
0.5米的高度太低。夹在置物架不同的层光照度分别是205lux,和348lux。功率40W。 灯的高度太低感觉不舒服,高了照度又太低。台灯照度一般在300-500lux为佳。

楼主:
直流就是一个桥堆和一个电容。成品应该不会太高吧。

网友:
直接用电池的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电池的才好。

发个产品链接看看。

网友:
自己在x宝寻找。

楼主:
这里涉及两个要点。无频闪和无蓝光。钨丝灯在光谱中,蓝光最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电池的才好。

用电池的估计是led灯。LED蓝光比较严重。

网友B:
卤素灯的发光效率比白炽灯高,但是发光原理差不多,都是热发光,所以不管是直流还是交流,都是没有频闪的。

网友:
光效太低  无频闪不稀奇

网友:
晃眼是因为点光源直射光线容易形成光晕,用类似影棚的补光灯那样在灯前用雾面透光材料做一下匀光处理会好些,但最好的阅读光源还得是自然光,不光是色温光谱的问题,自然光源的散布,动态变化等诸元使得环境光线差异大小,立体感,眼睛适应过程的动态调节过渡等一系列动静配合更有利于眼睛的健康,使用人造光源本来就已经让适应了昼夜交替千万年的眼睛过度劳累透支提前减退,而夜间阅读的话更要保证足够光强加剧眼底细胞的新陈代谢和屈光部分的疲劳,最好的灯,是关灯,以夜之幽暗,养昼之精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卤素灯的发光效率比白炽灯高,但是发光原理差不多,都是热发光,所以不管是直流还是交流,都是没有频闪的。

有频闪的,用手机的摄像头慢动作视频就能看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频闪的,用手机的摄像头慢动作视频就能看到。

噢,等回来找个碘钨灯看看。

网友C:
绝对不算智商税。

起码不比LED灯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绝对不算智商税。

起码不比LED灯差吧。

想找个杆长点的。夹台的好像都是0.5米为主。不是夹的,臂太长担心不稳。

网友:
卤素灯虽然是白炽灯的变种,但是发光原理与白炽灯相同,都是热辐射发光,只是卤素灯的寿命比白炽灯长多了,白炽灯不闪的原因是因为灯丝高温发光时温度不会突变,虽然50Hz的交流电供电,也不会闪烁(相对的),所以,不管是直流电还是50Hz的交流电供电,都感觉不到闪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噢,等回来找个碘钨灯看看。

碘钨灯是热丝灯(有惰性气体保护的白炽灯),与白炽灯一样定然没有频闪,冷光灯才会出现频闪。

网友:
引用 网友D:
碘钨灯是热丝灯(有惰性气体保护的白炽灯),与白炽灯一样定然没有频闪,冷光灯才会出现频闪。

嗯嗯,学习了,要区分开。

网友:
我的意思是,白炽灯或者卤素灯,光谱连续,但是光谱是呈递增状态,色温低,能不能加个什么滤色的片儿,来矫正一下,成正常色温。基本都是3000k左右。。不过,我很喜欢白炽灯的暖暖的味道,很舒服。80后对这个很有感情的。无论是乡下农村道场放胶片机的卤素灯还是铁皮手电筒的小灯泡。都是很有感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碘钨灯是热丝灯(有惰性气体保护的白炽灯),与白炽灯一样定然没有频闪,冷光灯才会出现频闪。

我用240fps来录,不使用直流电源时真是会闪。

网友E:
卤素相比led 不好地方是 费电,估计是led的3倍,还有会产生紫外线,会被晒黑的。

网友F:
由于热丝的热惰性来不及和50周的电源频率同步。所以不会出现频闪。

网友G:
判断有无频闪业余条件下可用一高阻耳机加输出1V左右的太阳能电池板.听高阻耳机内有无交流声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由于热丝的热惰性来不及和50周的电源频率同步。所以不会出现频闪。

你看看19楼的视频。

网友:
热丝灯在交流电下同样会有频闪,只是大小与眼睛是否有感觉而已。

以前曾经按照《中学科技》电路做成功了可见光音频无线传送,光源是用钨丝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卤素相比led 不好地方是 费电,估计是led的3倍,还有会产生紫外线,会被晒黑的。

有依据吗?

网上说是谣言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155142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噢,等回来找个碘钨灯看看。

一看见碘钨灯这仨字就感觉到热。。。。。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看见碘钨灯这仨字就感觉到热。。。。。

开空调。 ,当然冬天暖和。

网友:
我还是喜欢卤素灯那种灯光,就是太热。

网友:
我是直接环形变压器引出几个电压,使用电压24V白帜灯泡。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用240fps来录,不使用直流电源时真是会闪。

会是摄像机本身闪么。
楼主用电池串电阻点几个LED,纯直流供电了,再拍一段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会是摄像机本身闪么。
楼主用电池串电阻点几个LED,纯直流供电了,再拍一段试看?

用了直流电源就没有这问题现象。所以你不用怀疑是摄像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判断有无频闪业余条件下可用一高阻耳机加输出1V左右的太阳能电池板.听高阻耳机内有无交流声

又一种检测频闪的好方法。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