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220V卤素灯专用的直流电源是什么原理?

楼主(2022-08-05):
理论上一个桥堆加上一个滤波电容就可以了。但我看他有点重,而且工作时会发热。估计是有MOS管。给220V灯光供电不需要变压吧。里面是什么电路 ?

楼主:
直接插交流时照度是148lux,插直流是198lux.

楼主:
如果直接整流加电容,估计灯光会烧或者寿命降低。这个电源不单纯是整流滤波,估计还有变压,有没有稳压就不知道了。

楼主:
带标称40W的灯光,功率是46W,功率因素0.57。空载时功率0.52W,功率因素0.21。

网友A:
我用的卤素灯是变压到4000v左右的。你这个要看灯泡结构。

网友B:
以前我在一家酒店工作,50W的卤素灯泡有几千个,耗电很大,后来老板除了台灯以外全部换成几瓦的LED。卤素灯发光与普通白炽灯无差别。下面是百度来的

卤素灯泡(英文:halogen lamp),简称为卤素泡或者卤素灯,又称为钨卤灯泡、石英灯泡,是白炽灯的一个变种。
卤素灯泡的原理是在灯泡内注入碘或溴等卤素气体,在高温下,升华的钨丝与卤素进行化学作用,冷却后的钨会重新凝固在钨丝上,形成平衡的循环,避免钨丝过早断裂。因此卤素灯泡比白炽灯更长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卤素灯是变压到4000v左右的。你这个要看灯泡结构。

4000V?我用的卤素灯是普通的220V40W。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在一家酒店工作,50W的卤素灯泡有几千个,耗电很大,后来老板除了台灯以外全部换成几瓦的LED。卤素灯 ...

原理是一样的,都是发热发光。只是里面的惰性气体不一样。

网友C:
整流后脉冲输出就行了,占空比可以固定,也不需要续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流后脉冲输出就行了,占空比可以固定,也不需要续流

这是直流无频闪,你又加个占空比上去。继续闪,只是闪快点而已。

网友:
我用过的都是用开关电源把220V交流降压为12V左右的高频电源,然后又不整流,又不滤波,直接点亮标称值为12V的低压卤素灯泡的。家里的射灯都是这样的。也有标称220V的卤素灯,这个一般带有一个反光碗,多为220V20W的,这个寿命较低压的短很多。我家的低压石英灯用了多年还好好得。

网友D:
X光机,束光器里面的卤素灯泡220伏100瓦的。都是变压器降压直接点灯的。

网友:
卤素灯跟白炽灯一样,是高温辐射发光,交流也不会有频闪(相对的),所以,这个直流并非是为了防止频闪,应该是为了控制电压或稳压吧
220V的卤素灯寿命虽然比白炽灯长,但是也是经常坏的,尤其电压偏高时,寿命明显下降,据测试,当电压比额定值高10%时,白炽灯的寿命将下降50%,卤素灯没找到数据,应该也会下降,这个控制器应该是为了稳压吧
我以前在一家酒店,一个包间大量使用220V的卤素灯,直接接在220v供电回路上,结果损坏率很高(实际电压236v),后来统一换成了采用电子变压器的12v卤素灯后,损坏率明显降低,一年都不用换几个,以前差不多半年就要把所有的都换一遍

网友:
灯泡的寿命与电压关系密切而且关系式已知的,所以灯泡寿命试验就是在高电压下进行的。卤钨灯其实只需要相应电压即可,其实只需要一个小变压器即可。开关电源做这个当然没问题,注意斩波后交流有效值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X光机,束光器里面的卤素灯泡220伏100瓦的。都是变压器降压直接点灯的。

纠正一下,束光器里卤素灯一般是24伏的工作电压(也有12V的),由变压器降压后供卤素灯,供电时间有限制。现在大功率LED性能不错,基本可以代替卤素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