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整流+大电解,有两个问题

楼主(2022-08-05):
随便找个管子举例,6N8P强放。

第一个问题:开机,灯丝未热,电解上400V,远超330V极限,如果电解够大,灯丝热后电压还能长时间超过330V。

第二个问题:正常供电时电解为300V,这多出来的100V,如果电解够大,存储的能量也够大,灯丝热后,多出这部分能量咋耗;换句话说,板耗超了不少,时间也不太短。

其实这两个问题本质上是一个问题。用胆整流不存在这问题,用小电解也不存在这问题,必须石整和大电解这两位到齐了才有问题。

电子管的板级开始是冷的,有足够热容量来吃电解的能量,而且电子管就算超载也还是耐操,所以以上问题是不是问题还得问问大家意见。

不过依我看,为了长期延寿使用,最好解决这两个问题。还有关机后长时间还响的问题,也得解决。办法也很简单,双刀开关(关机泄放)+功率稳压管(开机电解限压)。

网友A:
电子管的寿命取决于阴极,屏极只要不长时间大幅度过载(红屏)就不是问题,短期小幅度过载(未红)就更不是问题了

灯丝未热前直接上高压主要是对阴极有影响,因为阴极未预热,高压上了后强行形成电场使阴极发射电子,就是所谓的冷阴发射,理论上会影响阴极寿命,但实际上500V屏压以下的管子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至少要达到千伏左右的屏压才有影响,但也很小,你要知道示波管或CRT显像管,都是阳极电压先有,然后阴极才逐渐加热的,它们的阳极高压都上千伏,一样没事儿

网友:
过去的有线广播站扩音机都有高压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管的寿命取决于阴极,屏极只要不长时间大幅度过载(红屏)就不是问题,短期小幅度过载(未红)就更不是 ...

开机冷态发射时间较短,毕竟灯丝还在拼死加热,脱离这种暂态也就几秒。(手册上warm up大概11秒,前几秒压根还是冰冷,没发射电子,后几秒温度足够发射非满幅电流了,也就中间这几秒暂态有问题)

关机暂态比较长,比开机暂态长几倍。关机能用一刀开关顺便泄放一下也不麻烦。

开机用稳压管限制一下电解电压(稳压管只比正常供电高一点),免得高压太高,猛吸半冷阴极的电子,多少有一丁点用。暂态结束后,稳压管等于断开,没影响。

当然,您说得对,其实都没啥影响。我也是瞎玩。

楼主:
双刀电源开关,闲着也是闲着,连几根线玩。虽然实际上看来没啥用 唯一好处,关机即停唱,不闹腾。

有了双刀,大电解可以随便加,几千微法都行,只要电源保险开机不烧。

网友B:
晶体管整流加大电解的后果除了内阻小之外就是电压很稳,电子管冷态热态电压变化不大,你担忧的问题基本不存在,或者说不严重

高压过早建立对阴极是有伤害的,阴极没有完全达到热态就过量发射电子,会加速阴极老化,不管屏压多高的管子都有这个问题,如果使用珍贵的管子,可能的话尽量加上高压延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体管整流加大电解的后果除了内阻小之外就是电压很稳,电子管冷态热态电压变化不大,你担忧的问题基本不 ...

高压延迟貌似也有点小问题。

现代耦合电容都用得很大,0.1u以上,0.47u都见过。热丝加高压,耦合电容会有明显的充电过程,此暂态,强放管正栅压很大,板流很大。

冷丝加高压,耦合电容充电,不会造成超大板流暂态。

感觉旁热胆整流实现高压延迟没有以上问题,用开关、电子开关、继电器的高压延迟就有以上问题。

当然,这一切都是分析着玩,其实都没啥大的影响,电子管很经用。

网友:
直热整流也会一样的,不怕

网友:
加双掷开关还不如加一个时间继电器和一个泄放电阻

网友:
整流后的滤波电容的耐压应该至少是交流输入电压的1.5倍。通常300V屏压,滤波电容应该450V。普通收音机的管子不值得延时控制高压。如果自己做的胆机,功率管和前级管价格较高或末级是直热管,可以制作延时开关。简单延时电路,可以采用达林顿电路,组成RC充电自锁电路,带动微型继电器做延时开关,延时时间2分钟足够。也可以上网买延时开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双刀电源开关,闲着也是闲着,连几根线玩。虽然实际上看来没啥用 唯一好处,关机即停唱,不闹 ...

关机后,1000uF电容放电没有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机后,1000uF电容放电没有通道?

示意图,非重点没画。

实际有个三合一支路。

泄放、led指示、灯丝高电位,三合一。

还别说,现代电容漏电小,真的需要泄放。用江海做过试验,不泄放,一个星期都能电人,质量杠杠的。

网友:
使用一个1转换的继电器做高压延时就行了。高压未接通前泄放电阻是高压负载,电压不会太高。延时高压接通,正常工作。关机工作部分与电源断开,大电容的能量,通过泄放电阻回路放电。

楼主:
综合大家的意见,普通管子随便接上就行,没啥影响

网友:
6p1单端,一直就是石整流+大电容。。。
比较金贵的管子,还是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机后,1000uF电容放电没有通道?

大阻值高压泄放电阻

网友:
要安全加个高压开关。效仿扩音机,

网友D:
这个没有延时对管子的寿命影响甚微1%左右基本不用考虑了,反倒是灯丝电压影响会超过50%以上!超过+-0.5V就会影响非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没有延时对管子的寿命影响甚微1%左右基本不用考虑了,反倒是灯丝电压影响会超过50%以上!超过+-0.5V就 ...

普遍230V+供电的今天,220V老机惨了

网友:
没传说中的狼来了那么可怕,我做过稳压,加了稳压之后,停电之后,稳压电源的基准和取样控制管都会继续消耗电流,电压下降得比不用稳压快得多,用稳压还有个好处,可以用极限电压而不坦心市电升高超压。

网友:
完全不必担心,灯丝逐渐升温,电子管阴极电流也是逐渐增加的,大电容的电压逐渐降低到正常水平。

这个过程中屏耗不会超过最大允许功耗,最大屏压超过一些无所谓的。不会对电子管寿命造成影响。

网友(2024-02-27):
高压延时电路,是否可以用单向可控硅?控制极用一电阻一电容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