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了一张XL4015恒压恒流电路

楼主(2022-08-05):
淘宝的模块,我把原理图抄下来了,抄图潦草,大家凑合看,感觉当个直流可调稳压电源挺不错的,自我感觉国产的XL4015比外国佬的LM2596好用多了

楼主(2023-01-27):
改改电路,用红色LED当1.8V偏置,直接代替TL431还多了个电源指示灯

网友A(2022-08-06):
XL4015不用散热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XL4015不用散热片吗?

我买的有,不用散热片,但不能长时间使用,总的功率不能超过20W,比如输出5A电流,输出电压不超过5V,再比如输出电流1安,输出电压不要超过20V。否则很热。
楼主抄图苦了,谢谢。

楼主:
这个电路可以进一步优化,不知道大家发现了吗:
运放第二个通道,7脚输出串联一个1K电阻再接两个充电指示LED,可以节省一个1K电阻。
电流调节电路就更不用说了,偏置用了TL431做2.5V基准电压,比较昂贵,由于前面已经有了7805,可以使用普通的二极管做0.7V偏置,反正运算放大器第一个通道的2脚有0~0.3V的直流可调电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XL4015不用散热片吗?

小功率还是没事的,PCB散热足能应付,大功率肯定是不行的,必须加散热器,但这国产的小芯片也很不错了,比LM2596便宜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