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端功放工作点的调整。。。

楼主(2022-08-06):
工作点,就是屏压,帘栅压,阴极电位。
如果有电路图附关键点的电位,在所有电路元件都完全按照电路图参数选用的情况下,工作点也会有一些不同。如何调整电路参数使其符合图上工作点要求?
1、B+略高,如何调低达到要求?这大概是首先需要调整的,是后面调整的基础。
2、屏压如何调整?屏压又与阴极电位或阴流有关。
3、阴极电位如何调整(与阴极电阻有关)。
阴极电位与屏压联动,阴极电位调好了,屏极电位又不符合要求了,这时需要调整屏极电阻参数么?
是否,只要保证工作点符合图示要求,即使改变元件参数(电阻阻值、电容容量等),也“在所不辞”、“义无反顾”?

调整顺序应该怎样?

网友:
电压级的工作点不一定那么严格,当高压供电有高或低的差异时,各点电压有相应的变化,幅度不大,符合规律,就能正常工作,没必要完全校核到设计值。单端的功放级,则对工作点比较敏感,当高压涨落误差较大时,要做合理的调整,使功放级工作到最佳水平。推挽的末级则对工作点要求不甚严格。

补充内容 (2022-8-6 21:16):
以上是针对设计合理的工作点而言。对于有较大设计错误的电路,有时候标识的工作点几乎不可能实现,或强硬实现了声音很差,这种情况就没必要调整了,应该先解决设计的问题。

网友:
感觉没那么严格,阴极电压,屏极电流符合要求。

网友:
你还可以使用可调负压进行任意调整

网友:
由于管子自身存在的离散性,世界上没有两个特性完全相同的管子,当你非常精心的把工作点电压电流都调到原理图上的标定值时,对于你实际用的管子,也未必就是最佳工作状态。
干什么事就怕强迫症。

网友:
请问可接受的范围是上下多少伏呢?

网友:
如果非要划个杠杠,5%以内算合格,10%以内勉强接受。

网友:
我就只算下屏流,大概不差就行。不信的话,你换个管子,屏流又变了!

楼主:
数值是一个问题。
决定数值的因素,调整哪个元件参数,顺序,更重要。
比如,阴流调整,调整阴阻大小?调整B+电压,变压器没办法了,外围元件调整哪个?屏压调整,调整屏阻(还是阴流),有没有顺序?帘压调整,调整帘阻?
诸如此类,还望结合一个具体电路图,讲解一下具体调整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