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记录仪影像倒置

楼主(2022-08-06):
请教,我买的便宜货,行车记录仪,内部应该有陀螺仪,怎么转,图像都是 倒置的,请问,怎么能调整过来????

网友:
没有看到图像?

网友:
应该在设置的图像格式项下可设定

网友:
没看到画面。
看看设置里面。

网友:
倒过来装就行了

网友:
把摄像头倒过来装不难吧?

楼主:
怎么旋转 图像都是倒置的。有陀螺仪。

网友:
肯定有设置的,正装还是倒装,设置图象反转,就象投影机那样

网友:
菜单里可能有画面翻转设置项,如上下翻转,左右翻转.

网友:
应该找卖家

网友:
镜头装反了吧

网友:
设置那里应该可以翻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