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机箱不知干啥的扩展口

楼主(2022-08-06):
最近收了一个775的品牌机玩玩,发现机箱上有俩没见过的扩展口敲落孔,发出来问问大家,如果有知道的劳烦科普一下

网友A:
哪两个???
com口和DVI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两个???
com口和DVI口??

图片里红圈圈里面的口,机箱上的

网友B:
应该是光驱与刻录机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光驱与刻录机口。

光驱口不是在前面吗,下面的风扇是8cm的,这么小的光驱没有见过

网友C:
应该是独立显卡,独立声卡的口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独立显卡,独立声卡的口子

也不是……PCIE和PCI插口都在图片下方位置

网友:
散热风扇?

网友:
早期机外水冷出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早期PCI口?似乎不太像

AGP、PCI、PCIE都在一起,机箱开口也是一样的

网友E:
这个机型特有的东西,难下结论。尝试去官网看看这个机器有无选配的附件试试。

很像是USB的扩展孔,早期一些的USB的扩展槽差不多是这个尺寸,4个USB口,可以装到一个PCI槽的挡板上,也能装到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型特有的东西,难下结论。尝试去官网看看这个机器有无选配的附件试试。

很像是USB的扩展孔,早期 ...

HP的机器,我在另一台HP的早期机器上看见也有,主板附近有个串口的插座,但是没找到对应的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