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助焊剂焊油的问题,顺便求推荐助焊剂焊油

楼主(2022-08-07):
以前没用过助焊剂焊油,都是用焊锡丝中间自带的松香,有时候换元件需要除锡然后再上新锡,有时原来锡挺多的,因为氧化了就扔了,感觉有点浪费。

是不是有了助焊剂焊油,拆装旧电路板上的元件(焊锡氧化但是量足够)的时候,
就可以涂上去,保证焊接质量的同时,不上新锡直接换元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点氧化了,烙铁头沾上移动再焊有效吗,移动的过程中会不会很快烧失效了?我还没试过

楼主像是初学者,可以找些锡焊的视频看看,那样学的快。

网友A:
  用一点松香就可以了,用焊锡膏需要清洗干净。

网友B:
一切一切松香搞定

网友C:
焊出来比松香的焊点光亮,圆润,没有松香那种残留的焊渣。我用的是 维修佬 ,当然其他牌子也行。普通的中性免洗即可。(建议还是用酒精洗一下,板子干净,耐看。

要说省那点焊锡,估计不行,我还是用吸锡泵拿下来,然后拆原件。当然吸锡泵里的可以倒出来重新熔成锡锭,但我没那么干过。

一卷焊锡丝用好久,这么折腾没多大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点松香就可以了,用焊锡膏需要清洗干净。

我的松香是固体很硬,不知道怎么用,有流动性的好用一点可以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切一切松香搞定

我的松香是固体很硬,不知道怎么用,有流动性的好用一点可以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出来比松香的焊点光亮,圆润,没有松香那种残留的焊渣。我用的是 维修佬 ,当然其他牌子也行。普通的中性 ...

也是,一卷焊锡丝能用好多年。但是焊锡丝里面带松香,估计不用买助焊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松香是固体很硬,不知道怎么用,有流动性的好用一点可以涂

可以用酒精溶解松香,做助焊剂。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松香是固体很硬,不知道怎么用,有流动性的好用一点可以涂

一般烙铁架下面有个铁盘,放适量松香块,在酒精灯或燃气灶上加热融化备用。元件引脚可以在松香里上锡,烙铁头也可以在松香里转动去除氧化物。焊接时可以用烙铁头蘸取松香快速移至焊接点焊接。
老式黑褐色的焊锡膏是酸性的,适合焊铁皮之类粗件,不要在电路板上用。半透明的中性焊油比较好用,尤其是用热风枪拆焊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烙铁架下面有个铁盘,放适量松香块,在酒精灯或燃气灶上加热融化备用。元件引脚可以在松香里上锡,烙 ...

我买的烙铁没烙铁架,直接平放在玻璃上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酒精溶解松香,做助焊剂。

目前还没酒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烙铁架下面有个铁盘,放适量松香块,在酒精灯或燃气灶上加热融化备用。元件引脚可以在松香里上锡,烙 ...

焊点氧化了,烙铁头沾上移动再焊有效吗,移动的过程中会不会很快烧失效了?我还没试过

网友:
松香不适合特别高的温度,会碳化,其次焊接后比较黑难清理
焊油的话市面上品质不一,买维修佬比较有保障

网友:
品质稳定的, 维修佬高活性助焊剂。

一般的松香主要问题是活性不是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