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电240V输入230V 电源牛有什么要注意的?

楼主(2022-08-07):
请问各位,如果把市电240V,输入进230V的电源牛有什么要注意的?

网友:
输出电压会比标值高一点。

楼主:
灯丝电压变化有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丝电压变化有多大?

市电240Ⅴ如果给电牛230Ⅴ输入端供电基本提高4%左右吧,那么灯丝6.3v就提高0.25v左右达到6.5∨左右了。

网友:
应该是偏高的多!
尤其早期计算数据裕度过高

网友A:
电老虎为了提高鸡的屁,有意调高供电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老虎为了提高鸡的屁,有意调高供电电压。

电压低,被喷得最多。。。

网友C:
为什么你们家的电压都偏高,我家电压非常稳定在220V-225V之间。多年多次测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市电236V左右极其普遍,230V的牛,240V的电,直接无视即可

对的,有问过,标准是不超过240V都算正常。为了电网运行稳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你们家的电压都偏高,我家电压非常稳定在220V-225V之间。多年多次测试了。

你是哪个省?大西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老虎为了提高鸡的屁,有意调高供电电压。

想当然了吧。

没见过内部有这个说法,或者潜规则。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是哪个省?大西南?

西南电压就低么?我也是西南,电压240V,长期都是240V。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是哪个省?大西南?

广东深圳。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电压低,被喷得最多。。。

这个季节,用电负荷很大,要是还按照220调节,用电高峰非变频空调可能都起不来

网友:
没关系吧,误差还不到10%,对电子管机器影响不大

网友:
特区不能比。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季节,用电负荷很大,要是还按照220调节,用电高峰非变频空调可能都起不来

直流变频空调用的开关电源,适应电压非常宽100V-240V都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