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扇调速器开机时速度很低咋回事?

楼主(2022-08-07):
电扇是3档速度,有时候最低档觉得速度还有点高,就加了个电扇调速器最低速很柔和,但是刚开机时电扇转的很慢甚至摇头都要半多分钟才转回来,经过10来分钟才恢复正常,调速器里面是多根引线的电容器,难道电容器也需要预热?电容器升温后电容量会变大?

网友:
电机加油试试。

网友:
你通电后,用手扒拉一下,还低吗?

网友:
检查一下电机是否缺油,这情况很像电机缺油低速启动困难

网友:
为什么不买一个电子调速器改装????用这个调速器感觉确实有点问题

网友:
电容太小了,容抗大了。我改过很多台落地扇,单对最低速那档再降低一些,试过很多电容才勉强满意。要用电磁炉的高压电容去改。就定一个转速,想要加调速功能没麻烦了点,要大风就直接用原机中高档就可以了

网友:
电机缺油,转一会儿温度高了,就润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