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认识这个手指开关的么?叫什么名字

楼主(2022-08-07):
河北
有认识这个手指开关的么

看着就是一根线,弯曲后就导通,形成开关信号

网友A:
要说明在哪里用的。。。看不出大概来,,,

网友B:
许多年前看过安放器材展览会,有一种防姐服上面的开关好像就是类似的,一旦带图从后面西集,手握衣服边上就可以产生高雅典,驱跑带图 。

补充内容 (2022-8-7 19:07):
是不是水银开关或者干簧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说明在哪里用的。。。看不出大概来,,,

手套上面的,一个弯曲就能通的开关

只要一弯曲就导通,这样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许多年前看过安放器材展览会,有一种防姐服上面的开关好像就是类似的,一旦带图从后面西集,手握衣服边上就 ...

不是这种,是和电线类似,弯曲就导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这种,是和电线类似,弯曲就导通

难道是压敏橡胶,过去有一直意大利测试气压的传感器就是压敏橡胶,气压致弯曲后电流变化或阻值变化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弯曲传感器,淘宝。

他就是普通的二根线,弯曲传感器还有放大的

这个就是开关信号,弯曲了 万能表就蜂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