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30改有源表

楼主(2022-08-07):
天气炎热,宅在家里,本着XJB折腾和有事没事找点事的精神,将一个坏了表头的MF30大幅改装了一下,将交直流电压档的输入阻抗改成与数字表相同的10MΩ,表头用MF66的(150μA, 600Ω,随便充了一点磁灵敏度提高到了102μA,当然也可以不充),此表头与MF30(外磁)的安装尺寸基本相同,指针稍短点,线性不错,就是在满度时差了近半格。总体来说,效果还不错,各档位准确度都比较高,有一点小缺陷,交流电压档需要一个开关来切换,使用起来稍稍不便,坛友们给出出招,看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也就是现在元器件丰富、价格便宜,也容易得到,改装起来毫无困难。
MF30改有源表(交直流电压档改10MΩ输入).jpg
MF30改有源表(放大电路10M输入阻抗).jpg
下面是测试图:
电阻档调零,只要电池较新,除x1档外,任意档调一次零,其他档位基本不用再调,并且调零电位器调整时对各档位的中值影响甚微。
交流档测试
在此重申一遍,纯属瞎折腾,可能没什么意义。

网友A(2022-09-08):
引用 网友B:
向前辈学习,最近改了个47来做实验,用的TL072,JFET输入的,先前用LM358发现偏置电流太大,我的分压电总 ...

我也做过一个,运放采用TLC271IP,静态电流约为50uA,满偏时约为110uA。

有源表头的调试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0603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向前辈学习,最近改了个47来做实验,用的TL072,JFET输入的,先前用LM358发现偏置电流太大,我的分压电总 ...

应该是TLC271,后缀有A、B、C等,常见贴片封装的丝印一般为271C 或271I等,有的271I有点特别,与正常的271相比8脚连接方式可能有所不同。
另外TLC27L2、GS8331/2、RS8032等都超级省电,而且工作电压也很低,RS8032的静态工作电流还不到1μA,最低工作电压1.4V(±0.7V)。

网友(2022-08-07):
真能折腾,精神可嘉。

网友C:
MF30内部空间极其狭小,
改造起来还是有些难度的,
楼主可以考虑用MF47改有源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MF30内部空间极其狭小,
改造起来还是有些难度的,
楼主可以考虑用MF47改有源表。

是的,MF30内部空间确实狭小,只有用贴片元件才能放的进去,內磁的空间就大多了。
曾经将电压档改过100k/V,在此就是为了将输入阻抗提高到10M再试验一下。
以前用DIP封装的运放也改过MF47等。

网友:
跟着楼主学学。

网友:
楼主的表线性很好,

网友:
楼主大牛,请教一下,Mf30表的各分压、限流电阻用改(变化阻值)吗?

网友:
之前想把500型万用表改成有源表,但不了解方法

网友B(2022-09-08):
向前辈学习,最近改了个47来做实验,用的TL072,JFET输入的,先前用LM358发现偏置电流太大,我的分压电总共1M,影响比较大,所以换了TL07。想问问271I是什么运放?网上搜了没找到。这个静态电流很小,我的TL072静态电流在3个毫安,电池不耐用。还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做过一个,运放采用TLC271IP,静态电流约为50uA,满偏时约为110uA。

有源表头的调试

老郑小烧老师:我觉得您的这个静态电流约为50μA,有点偏大,您不妨将R6直接短路看看,静态电流是否能小一些,在±1.5V工作电压下,静态电流一般为10μA左右,或许DIP封装的比贴片封装的静态电流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TLC271,后缀有A、B、C等,常见贴片封装的丝印一般为271C 或271I等,有的271I有点特别,与正常的27 ...

好的,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做过一个,运放采用TLC271IP,静态电流约为50uA,满偏时约为110uA。

有源表头的调试

好帖,谢谢您

网友:
慎用贴片271,我在tb买过几次贴片271,都不能使用,可能是假货。同样的电路,用直插的就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郑小烧老师:我觉得您的这个静态电流约为50μA,有点偏大,您不妨将R6直接短路看看,静态电流是否能小 ...

谢谢!我回头短路R6试试。

网友D:
想请教楼主,充磁怎么充?

网友:
我按照楼主思路将U201的hFE改为4.5V的1K挡,好像自我满足那样,不错,谢谢楼主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请教楼主,充磁怎么充?

充磁其实还是挺简单的,就是要胆大心细,相关帖子坛中有很多,以下是我曾经做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512941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充磁其实还是挺简单的,就是要胆大心细,相关帖子坛中有很多,以下是我曾经做的:
http://www.crystalra ...

看了,完全不知所云,要补的知识很多,先收藏。慢慢看,
还是要问问,充磁是SN-NS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完全不知所云,要补的知识很多,先收藏。慢慢看,
还是要问问,充磁是SN-NS的吧?

是的,充磁必须是SN-NS。充磁不需要多少知识,就是要准备一些不常用的材料,主要就是铁芯、漆包线和电容,可控硅可用接触器代替,或者直接两线触碰,这样较危险比较吓人,有放炮的感觉且不易操作,还是可控硅动静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充磁必须是SN-NS。充磁不需要多少知识,就是要准备一些不常用的材料,主要就是铁芯、漆包线和电容 ...

我想用 U型的磁铁充磁,不知道可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