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烧友,调音台的电位器质量一定很好吧?

楼主(2022-08-08):
调音台的电位器一定是长寿型的吧?

网友:
调音台的电位器其实调节很少,调节幅度也不大,比收音机音量电位器损耗小的多。

网友A:
还是要看品牌,比如阿尔卑斯的就要耐用些。

网友:
不然那些密集调音怎么受得了。

网友:
电位器质量还行,但是按钮是真不行
另外调音台这种东西寿命是5年,5年强制报废换新的

网友:
国产的基本二三年必坏,接触不良或是断路,换过不少

楼主:
了解了 谢谢各位回复。本想利用调音台电位器作电源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要看品牌,比如阿尔卑斯的就要耐用些。

老7八十年代进囗的更好,上油与新的一样,基本无杂音

网友:
买过几只调音台拆机ALPS电位器,滑片都磨损的很厉害

网友:
日本ALPS的开关,电位器;

的确耐用!

相信这个品牌。

网友:
只要是中国造或者仿制就是垃圾,中国人至今未把小日本造的电位器微动开关关键技术学到手,虽然仿制外表一模一样但可靠性极差,就算是不使用很快出现接触不良。尤其是使用这种开关电位器的调音台,在商家库房积压上几年再出售开封测试准毛病不断而卖不出去。

网友B:
下面推拉的电位器一定要好的

网友(2022-09-08):
引用 网友B:
下面推拉的电位器一定要好的

更差,A/B频道互渐交换电位器更是成批更换

网友:
和调音台档次有关,高档进口的台子旋钮和推子质量都非常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