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石英表的价格及换电池问题!

楼主(2022-08-08):
多年前朋友送的,现在发现不走了,估计没有电了!尖嘴钳拆开,
先看图片:

请教下坛友:
(1)这是啥品牌石英表,价格大约多少?
(2)换啥型号的电池?啥品牌电池?
(3)怎么拆换电池,电池咋固定的没有看明白!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JEWELS那个字母附近的那个螺丝打开,电池就能取下来,其余的螺丝不要动。

同型号的电池换一块即可,丰俭由人了。

日本美优达机芯,朋友送的千万不要问价格,无价。

楼主:
晕居然之前换过电池,还发帖求助了,原配电池的是SR626SW,后来换的LR66,淘宝商家说一样的,不过,时间用的却是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JEWELS那个字母附近的那个螺丝打开,电池就能取下来,其余的螺丝不要动。

同型号的电池换一块即可,丰俭 ...

螺丝太小了,没有工具,直接把电池撬出来,换了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螺丝太小了,没有工具,直接把电池撬出来,换了个!

不用动螺丝,电池卡杆往下推,电池就跳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JEWELS那个字母附近的那个螺丝打开,电池就能取下来,其余的螺丝不要动。

同型号的电池换一块即可,丰俭 ...

查看了美优达2035机芯拆卸视频,拆电池不需要动那颗螺丝,只要把压在电池上面的压片拨一下就行了!
   不过还要感谢您,我都不知道美尤达的机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动螺丝,电池卡杆往下推,电池就跳出来了。

对的,我看到了视频,也是这样的,我说嘛,那个螺丝太小了,没有工具拆;不过我也没有动电池卡杆,硬撬了电池,还好没有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看了美优达2035机芯拆卸视频,拆电池不需要动那颗螺丝,只要把压在电池上面的压片拨一下就行了!
    ...

看来我 out了, 我是拆那个螺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我 out了, 我是拆那个螺丝的。

估计你有工具,那颗螺丝太小了!

网友:
进口原装电池咋的也能用两三年

网友:
LR66电池
手表肯定不值钱
喜欢就换个电池反正也不会花个几块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居然之前换过电池,还发帖求助了,原配电池的是SR626SW,后来换的LR66,淘宝商家说一样的,不过,时间用 ...

SR开头的是氧化银电池,LR开头的是碱性电池,电量差几倍,当然价格也差好几倍。
另外你这个表芯上标明无宝石轴承,这种机芯都是廉价机芯,准确度和寿命都不行,不值得修理,如果轴承处是红色的宝石就是高档机芯,值得修理。

网友C:
买一颗索力377电池自己换,又不贵,如果还不行就连机芯一起买回来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一颗索力377电池自己换,又不贵,如果还不行就连机芯一起买回来换掉

淘宝全新的美优达2035机芯带电池才9元钱

网友:
千万不要去钟表店换,收你几十块钱都有。网上有626电池卖,买回来自己换。

网友:
问了下专卖店,包用2年的电池80元,包用1年的电池50元。后来京东买了个,19元2粒,使用一把比较硬的小刀撬开换上,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