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自动更新彻底关闭方法探讨

楼主(2022-08-08):
一、禁用Windows Update服务

1、同时按下键盘 Win + R,输入命令 services.msc ,打开服务。

2、找到 Windows Update 这一项,并双击打开。

3、双击打开它,点击“停止”,把启动类型选为“禁用”。

二、在组策略里关闭Win10自动更新相关服务

1、同时按下Win + R 组合快捷键打开运行命令操作框,然后输入“gpedit.msc”。

2、在组策略编辑器中,依次展开 计算机配置 -> 管理模板 -> Windows组件 -> Windows更新

3、然后在右侧“配置自动更新”设置中,将其设置为“已禁用”。

4、之后还需要再找到“不要连接任何windows更新internet位置”,选择已启用。

三、禁用任务计划里边的Win10自动更新

1、同时按下 Win + R 组合快捷键打开““运行”窗口,然后输入“taskschd.msc”。

2、在任务计划程序的设置界面,依次展开 任务计划程序库 -> Microsoft -> Windows -> WindowsUpdate,把里面的项目,在右边的操作框中都设置为 [ 禁用 ] 就可以了。

四、在注册表中关闭Win10自动更新

1、同时按下 Win + R 组合快捷键,打开运行对话框,然后输入命名 regedit。

2、在注册表设置中,找到并定位到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UsoSvc]。然后在右侧到“Start”键,点击修改,把start值改成16进制,值改为“4”。
3、如果右侧有“FailureActions”键,右键点击修改该键的二进制数据,将“0010”、“0018”行的左起第5个数值由原来的“01”改为“00”。

彻底关闭win10自动更新的操作步骤就全部完成了,之所以很多用户按照网上提供的方法设置后依然无法彻底关闭win10自动更新,就是因为不彻底,我们要从Windows Update服务、组策略、计划任务、注册表这四个方面入手来设置,这样才能一劳永逸的关闭windows自动更新。
另外,我所举的例子,是用的windows10 32位 第一版,不是update版,可能与你的系统设置框不一样,可以根据自己的系统版本修改。

图1-2为windows update服务设置,图3-8为组策略设置,图9-10为计划任务设置,图11-13为注册表设置。

网友A:
win11好像无法彻底关闭, 当时关闭了, 过2天又自动开启

网友:
禁用服务,HOSTS屏蔽域名
我小米手机就直接HOSTS屏蔽掉域名禁止更新的

网友:
联想出了个小工具,方便

网友B:
禁用Windows Update服务   有什么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禁用Windows Update服务   有什么好处?

如果安装了早期的版本系统,它就会自动给你更新,而且一更新就是几个小时,电脑完全掌控在它手里,非常啰嗦。况且它的更新根本不顾你的意愿,有电受到愚弄的感觉。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安装了早期的版本系统,它就会自动给你更新,而且一更新就是几个小时,电脑完全掌控在它手里,非常啰 ...

补充----修改“FailureActions”键的图例: 屏幕截图 2022-08-08  屏幕截图 2022-08-08  屏幕截图 2022-08-08  屏幕截图 2022-08-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11好像无法彻底关闭, 当时关闭了, 过2天又自动开启

可以试试这个: 屏幕截图 2022-08-08  屏幕截图 2022-08-08  屏幕截图 2022-08-08

楼主:
Windows 11 关闭自动更新的例子

update服务

update服务

组策略

组策略

任务计划

任务计划

注册表

注册表

最终结果

最终结果

网友:
幸好没有升级win11,原来win11这么霸道啊

网友:
这些办法都用过, 但好像不起作用。。。

网友:
不喜欢更新的可以想办法关了,但是系统容易被流氓软件看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win11好像无法彻底关闭, 当时关闭了, 过2天又自动开启

我的一台win10笔记本关闭了自动更新,不注意的话,过几天关机界面又要提示自动更新!

win7的电脑关闭自动更新后,永远不会自动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一台win10笔记本关闭了自动更新,不注意的话,过几天关机界面又要提示自动更新!

win7的电脑关闭 ...

这是微软的小手段,就是让你俯首称臣,在更新的过程中好得到你的各种数据,这就是微软的“大数据”吧?作为小老百姓关系不大,反正也是垃圾数据,它爱收集就收集吧,分析的结果是白费劲!我上面的关闭方法也不是一劳永逸,需要随时打开更新看看还有没有效,如果失效就重新来一次。总之,那个更新没有什么用,想关闭后门只要看看相关的书就行了,不劳微软费心了。

网友:
  好象单一的方法不行,得多种方法组合使用才行。

网友:
所以说,自动更新其实也是开后门及走后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win11好像无法彻底关闭, 当时关闭了, 过2天又自动开启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微软就是耍流氓,奈何,奈何~~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微软就是耍流氓,奈何,奈何~~

我倒没非要强制关闭,win11还是很好用的, 要说牛氓, 还是有些国产软件更甚,比如迅雷有些资源不让下, UC浏览器有些网站打不开

网友E:
从我的电脑变成比尔的电脑,win7 能用就不升级了,试过用过,都退回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我的电脑变成比尔的电脑,win7 能用就不升级了,试过用过,都退回win7,

谢谢回复!10随着UEFI的普及,装机变得越来越简捷,比7是强多了。从使用的角度看,10的界面也算是比较方便,就是它的更新比较讨厌,没完没了,会占用你许多宝贵的时间。在更新期间,还不能关闭电脑,否则系统就崩溃了。估计将来11也少不了这些弊病。另外,10的19xx更新净是些莫名其妙的毛病,体验较差。如果想过渡一下,不妨玩玩windows 8。

网友:
自动更新彻底关闭,只要安装什么0就可以。因为严格来说这个软件是一个毒,修改了很多默认设置,我不装的,装了。你想更新都不可以。

网友F:
我是按照网上多种方式关闭了自动更新,关闭自动提示我用的不是正版系统。关闭完了没有了自动弹来的干扰,但每次打开系统带的软件又弹出这个提示:

这个提示就没法解决了只能每次都得点击关闭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按照网上多种方式关闭了自动更新,关闭自动提示我用的不是正版系统。关闭完了没有了自动弹来的干扰,但 ...

如果出现不频繁就不用理它。什么正不正版,能够安装使用的都是正版。另外看一下系统的激活状况,如果没有激活,那就使用激活软件把它激活就是了。另外,管理账户上不要去理会Microsoft账号,除了收集你的私人信息,什么用也没有。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出现不频繁就不用理它。什么正不正版,能够安装使用的都是正版。另外看一下系统的激活状况,如果没有 ...

不会自己出现,打开部分跟系统有关软件才会出现,如使用计算器、系统带的图片查看器等软件才弹出,关闭弹出窗口软件也能正常使用。

我对电脑不内行,系统是否激活不清楚。以前好像是用小马激活工具过,成功与否不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会自己出现,打开部分跟系统有关软件才会出现,如使用计算器、系统带的图片查看器等软件才弹出,关闭弹 ...

查看10是否激活的方法:1 右键单击左下角的windows图标,跳出菜单,选“设置”。2 在设置里选“更新和安全”。3 选“激活”就可以看到你的电脑是否激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看10是否激活的方法:1 右键单击左下角的windows图标,跳出菜单,选“设置”。2 在设置里选“更新和安 ...

我用的还是7系统,没有设置项。

网友:
下个dism++里面点一下就关了,win10新版本你这个不一定能行,我试过了。以前各种手动操作它始终自己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