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好6N9P极限屏压275V,手册还偏偏去测了几条300V、350V、400V、450V、500V的曲线

楼主(2022-08-08):
厂里肯定把仪器架好,屏压打到500V试验了,否则那条500V的曲线哪来的?

厂里又规定最大屏压275V,这不成知法犯法了?

同志们来解说解说吧

而6SL7,说极限屏压300V,试验时把屏压打到300V后就不再继续加压测试了。

网友A:
指标连续电压,测量特性曲线是用脉冲电压

网友B:
手册标的最大屏压,建议使用别超过,不代表超过这个电压没有线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标连续电压,测量特性曲线是用脉冲电压

请教一下,如果屏耗也没超,加500V也不会跳火,为啥手册要限制屏压为275V,物理原理是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标的最大屏压,建议使用别超过,不代表超过这个电压没有线性

对的,肯定不能随便超过。

但是,手册的道理呢,道理是啥?比较好奇

网友:
500V只能短暂加载,时间长了加速电子管老化甚至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