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索尼7600A维修手册?

楼主(2022-08-08):
告示原因:
维修索尼7600A收音机用
恳请各位大佬赐于索尼7600A收音机维修手册或电原理图等。在此先谢谢各位坛友。

网友:
闲鱼有卖的

楼主:
已购买下载,很实用的资料,还指导拆机方法,谢谢啦。

网友A:
准备自己下手维修了吗?预祝修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备自己下手维修了吗?预祝修复成功

由于还在上班,抽了半天时间先进行网络搜索汲取7600A的相关资料及拆机维修经验进行复制用了时3个小时,然后先进行电源短路的检修,经检查是原检修者将电池正负电源线均接在负极铜箔线路上,造成电池的正负极短路,电池正极重新焊好后用程控电源供电测试,用耳机试听中波、短波和调频底噪正常,由于在防静电室无法收台,待电池座修复好后安装了电池到室外再试机看看收台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还在上班,抽了半天时间先进行网络搜索汲取7600A的相关资料及拆机维修经验进行复制用了时3个小时,然 ...

恭喜,为你的动手能力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