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LM317扩流MOS管选型问题。

楼主(2022-08-08):
打算做一个11-25V 60A的大功率的线性稳压电源,想到最简单的方案就是用LM317+MOS管扩流,但不知道应该选什么型号的MOS管。请各位老师推荐一下

楼主:
并联两个IRFP4468似乎可以满足需求,还是应该并联三个加大余量?

网友A:
多个并联要加均流电阻

网友B:
应该用 PMOS 吧!

楼主:
光顾着看功率忘了看是P-MOS还是N-MOS了,这个应该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个并联要加均流电阻

均流电阻还是知道的,每个MOS输出都串一个0.22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用 PMOS 吧!

图画的比较急,随手在元件库里点了一个MOS符号没注意看是N还是P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均流电阻还是知道的,每个MOS输出都串一个0.22Ω电阻。

很久以前看过一篇文章,说MOS并联不用串电阻,原因是“倍数”大的发热大,然后电流减小,另一只电流补上,没有实验过只是听说。

网友:
记得弄个大风扇散热

网友:
这个电路现在用的是n沟mos管。

管子选型是其次,最重要的是,要注意保证gs极之间的电压需求与功耗之间的矛盾。

因为是大电流线性电源,为了减少功耗,就需让mos管工作于低压差状态。而大电流mos管常需要4V或以上的gs极电压才行,在现在的电路里,意味着mos管的压差最少为4v。以10A计,mos管至少耗40w,散热成本可不低。

为解决之一矛盾,可考虑增加一组辅助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PMOS给LM317扩流做大功率可调电源简单,不知道楼主因何这么想的?三端稳压集成块不论是固定电压还是可调, ...

说的很对,这种扩流电路不适合用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久以前看过一篇文章,说MOS并联不用串电阻,原因是“倍数”大的发热大,然后电流减小,另一只电流补上 ...

理论上MOS管有自均流特性,但实际使用中还是加均流电阻比较稳妥,使用MOS管的音频功放都有均流电阻。

楼主:
用MOS管扩流是想着制作上能简单点,现在大功率三极管基本都停产了,如果用2SC1943之类的三极管做一次要并联10只管子,光是给散热片打孔攻丝都得花一个小时。

网友E:
引用 楼主:
均流电阻还是知道的,每个MOS输出都串一个0.22Ω电阻。

有没有计算过0.22欧流过60安培电流,有多大功耗?

网友:
11-25V 60A的电源,就像9楼说的,绝对不推荐用LM317扩流的方式去实现。
首先,既然是要做线性电源,这么大电流,还不想堆管子,是不可能的,先不说用什么调整管,一般TO-247封装的管子每只电流不要超过5A,散耗功率不要超20W,金封管适当放宽,然后多只并联。
至于电路架构,再不济也是用LM723去推,而不是简单的用317去扩流。而且这么大压差,一定是变压器多抽头以降低调整管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计算过0.22欧流过60安培电流,有多大功耗?

没说全,功放上一般用0.22Ω,大电流线性稳压一般串的是0.01和0.005Ω的均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