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收音机无声,求助,谢谢。

楼主(2022-08-08):
广播站退休老人前几年送的自己做的电子管收音机,不响,今天检查发现,电源变压器输出双250V交流电压,经过晶体管桥式整流,输出380V直流高压,滤波电阻没有了,6P1的屏极和帘删极电压都来自输出滤波电容,所以不响,随手找了一个10k的电阻接通两个滤波电容正极,拧旋钮时喇叭有嚓嚓声,但是一会这个小功率10k的电阻就被烧焦了,B点电压190V,6P1的两个高压不应该接在一个点上吧?是不是要再加一个电阻?

网友:
菜鸟,不能乱折腾的。只会使故障扩大化。

网友:
建议:电阻别接了,找一个8W日光灯镇流器接在这里,效果好得多。

楼主:
绿色线指的是一条线

网友A:
这个地方这个电阻,可能要使6P1处的B+电压达到200-250V。具体用多少要看实际情况,功率我估计要5W的甚至功率要更大些。

记得711上是个2K的,你这个输出电压太高,应该再大些。

借论坛里的图,你参考下。

你看这个图里2.2k的电阻(5W),只负责除6P1屏级后的电流,大概是18mA ,通过压降255-215=40V / 2.2 = 18mA 。功率就已经5W了,还烧的变色。

你那个电阻,还带着6P1,6P1的屏极,可能有40mA吧,那个功率不会小了吧。我估计那个地方原来不是个电阻,应该是个别的什么东西,否则在,这个电阻功率要求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方这个电阻,可能要使6P1处的B+电压达到200-250V。具体用多少要看实际情况,功率我估计要5W的甚至功 ...

检查发现这个地方没有电阻了,应该换一个线绕电阻,您说得对,谢谢。

网友B:
        这种封装的铝壳电源滤波电解电容估计失效了,可以拆焊下来,测量一下就知道怎样了,其它蜡封纸介质电容估计也不可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封装的铝壳电源滤波电解电容估计失效了,可以拆焊下来,测量一下就知道怎样了,其它蜡封纸介 ...

谢谢朋友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检查发现这个地方没有电阻了,应该换一个线绕电阻,您说得对,谢谢。

        我看到实物图中间位置有一个黑色瓷管电阻红旗牌,大约是2000欧,估计功率5瓦,也许是电源滤波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实物图中间位置有一个黑色瓷管电阻红旗牌,大约是2000欧,估计功率5瓦,也许是电源滤波电 ...

第一个滤波电容的正极上只有两根线,一个进来的高压,另外一根接到图片左边的接线柱上了,两个滤波电容之间没有电阻,声音完全无声。您说的应该把这个电阻接入电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个滤波电容的正极上只有两根线,一个进来的高压,另外一根接到图片左边的接线柱上了,两个滤波电容 ...

        你看到的那两个滤波电容也许是并联的,黑色大功率电阻一般均用于电源滤波,别处没有,建议你查一下这个电阻的接线情况。

网友:
楼上说的对,理论上这个地方接电感,但现实中电阻也凑活,用2个3W4-5K的现代绕线电阻并联或找一个2-2.5K水泥电阻即可。具体阻值大概即可。

网友:
双250V交流桥式整流是如何接的?

网友:
电源变压器输出双250V交流电压,经过晶体管桥式整流,输出380V直流高压

上面这句话怎么想都不对,如果两个二极管全波整流,输出最高也就250X1.4=350V,

如果四个二极管全桥整流,双250V只用一半绕组? 输出也不超过350V.

变压器输出双250V的收音机,适合用6Z4全波整流,这样输出直流电压低些,滤波电阻2K左右即可,消耗的功率也小。

至于6P1,用在收音机里面输出功率较低通常1W左右,6P1屏极接高压(滤波电阻前)帘删极可以接较低的电压(滤波电阻后),这样可以降低功耗。

楼主:
再次向各位朋友汇报情况,有四个整流二极管,输出高压是万用表测的,可能是我的表不准确,底盘上面有一个大的10k的线绕电阻和一个2.2K的电阻串联后一端接地,另外一端接到白色的转换开关上了,还有一个300欧3瓦的线绕电阻和一个50UF的电容并联后一端接地,另外一端接6P1的阴极8脚了,如下图。另外,特别说明一下,前一段时间,有朋友想要这个机子,但是机子完全无声,担心变压器坏了就没有价值了,所以我才检查发现这个特殊情况,顺便发了帖子,紧接着不想打扰大家,可是帖子已无法删除,现在喇叭有声音,起码证明两个变压器是好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再次向各位朋友汇报情况,有四个整流二极管,输出高压是万用表测的,底盘上面有一个大的10k的线绕电阻和一 ...

楼主:
按40ma算,应该加一个3K的线绕电阻最好。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方这个电阻,可能要使6P1处的B+电压达到200-250V。具体用多少要看实际情况,功率我估计要5W的甚至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