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盘黑群灰万兆网卡测速

楼主(2022-08-08):
硬件
主板 磐正h110,4个sata3.0
cpu g3900
内存 ddr4 2400 4G
硬盘 希捷2t*4组raid0,
网卡  cx341a
跑测速整机功耗60W上下,如果主板给更多sata口,跑满万兆不是问题

网友A:
RAID  0 ,要小心的,丢了数据,后悔莫及,恢复难度大于普通硬盘,因为数据是分布的,要其他几块盘的数据合一起才能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ID  0 ,要小心的,丢了数据,后悔莫及,恢复难度大于普通硬盘,因为数据是分布的,要其他几块盘的数据合 ...

这鸡上存的是电影,别的鸡有备份,丢失无所谓,求的就是速度+容量,可惜g3900的核显比较弱,jellyfin开启硬件转码后,cpu依然占用50%左右,如果不开,不下90%,

网友A:
这个板子支持志强吗?
Intel(R) Xeon(R) CPU E5-2640 v3 @ 2.60GHz

我手里有,可以送你一块。

4块盘,可以考虑做RAID10,兼顾冗余和性能。有时候你就是硬盘能跑到万兆,普通机器的网卡也跑不到(万兆网卡,跑不到万兆很正常) 。

万兆光模块也可以送你几块,HW或H3C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支持志强吗?
Intel(R) Xeon(R) CPU E5-2640 v3 @ 2.60GHz

这U用过,没核显,需要亮机卡,但是这板子只有1个x16pcie,插了显卡就上不了万兆网卡,除非去找pcie x1的显卡

网友B:
家用千兆的速度应该够用了,万兆体验感肯定会好,但有限;单位用的话客户端10个以上,千兆就有点力不从心了,万兆效果会凸显。
折腾玩儿,啥速度都不为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用千兆的速度应该够用了,万兆体验感肯定会好,但有限;单位用的话客户端10个以上,千兆就有点力不从心了 ...

经常几百GB乃至数TB复制电影,万兆就很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