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H61M-E 板上USB口都无反应什么地方出问题

楼主(2022-08-08):
电脑主板H61M-E 板上USB口都无反应什么地方出问题,还好PS2口有反应,鼠标,键盘可以接入操作,网口也好的可以上网,不想丢弃这个100元买来板,想修复它,望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系统有问题,重装

网友:
软件硬件都有可能。排除法

网友:
所有USB都不行多数是南桥问题,想用的话就买一个PLIE转USB卡将就用吧,这样的故障有时会导致部分SATA口也有问题,不能同时用

网友B:
USB供电5v的保险丝坏掉了。

网友C:
坏板可以卖40块钱,然后花60块钱买好板,就这样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坏板可以卖40块钱,然后花60块钱买好板,就这样办吧。

H61应该不用那么多钱吧

H81贵一些

网友:
我手头有技嘉H81+I3 4170,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放几个月后,彻底不能开机了,不知为何?---电源换了无效,电池3V换了无效,内存条从好的机子里拔下换了也无效,测电压CPU有电,但不发热,不知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看看进cmos看看,是不是把usb给关了,或者cmos中能用usb操作,进系统不行,那就是驱动问题

网友:
usb3驱动没装吧

网友:
主板上有两排USB插针,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供电5v的保险丝坏掉了。

这个保险丝在什么位置,有没有具体代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有问题,重装

因USB口不好 装系统是个麻烦,圆口键盘没有只有圆口鼠标,通过上网想装系统,装了一半重启电脑发现电脑F盘有问题,开不了机 ,F盘之前也电脑发现问题估计有坏道,现在无法开机了,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USB口不好 装系统是个麻烦,圆口键盘没有只有圆口鼠标,通过上网想装系统,装了一半重启电脑发现电脑F ...

进PE里用DG或者磁盘管理器删除分区,然后等系统正常使用再DG里搜索分区恢复

网友D:
USB口不好?是板载的不好还是外接的不好?板载不好查主板,外接的不好可能是插接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B口不好?是板载的不好还是外接的不好?板载不好查主板,外接的不好可能是插接错误。

板载的USB口不好,外接的就不谈了

网友E:
在换个系统还是有问题
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换个系统还是有问题
坏了

换了系统没能解决问题,上网到是可以的,这个板子看无救了,因USB不好使用上很麻烦

楼主:
引用 楼主:
换了系统没能解决问题,上网到是可以的,这个板子看无救了,因USB不好使用上很麻烦

换个新的硬盘500G的串口现在很便宜某宝上,30元可以搞定。

网友E:
引用 楼主:
换了系统没能解决问题,上网到是可以的,这个板子看无救了,因USB不好使用上很麻烦

换吧 现在电脑便宜了
I5 4核1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吧 现在电脑便宜了
I5 4核100多

又买了一次主板180元,看运气怎么样

网友(2022-09-26):
买来时USB就不能用?还是在什么操作之后才出现这个问题的,这样可以分析一下故障原因。
如果只是方便平时用,可以买个USB扩展卡,不过扩展卡估计不支持USB启动。
想检查USB供电是否正常可以拿万用表测。。。如果不会测,那就别折腾了,直接掏银子买新的。

网友:
用ps2的键盘,进cmos看看usb选项打开了没,如果开了,插usb键盘试试cmos中能操作不,如果行,那就是系统的usb总线驱动问题,如果也不行,,搭车出pcie usb扩展卡

网友:
硬件完好下,个别H61主板3.0会采用ASMedia芯片,集成驱动大包很多也没有此驱动,需单独安装!!

网友:
就楼主的帖子,搭车求这种型号板子的电路图或者类似的,有一块这种板子,点不亮电路板指示灯亮,风扇转,黑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买了一次主板180元,看运气怎么样

H61不用180块,80足矣,U口先排除软件问题再排除硬件问题,背面和板载扩展U口全部都不行?那就不是保险的问题了,南桥可能性大。

网友:
多可能是板载USB供电问题,我一块华硕z87也是这种故障,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