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19寸商务显示器 完美屏 性能如新

楼主(2022-08-09):
acer 19寸商务显示器
黑龙江
微信扫码
商议

完美屏  表面没有痕迹  无点无线无斑
亮度高  LCD的  不刺眼
85元包非偏远  这种老东西特别沉  运费都得20多元

网友A:
分辨率是多少?

补充内容 (2022-8-9 09:51):
是高清要了,不是就帮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辨率是多少?

补充内容 (2022-8-9 09:51):

所有19寸显示器  分辨率全部都是1440*900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有19寸显示器  分辨率全部都是1440*900

哦,谢谢了。

网友B:
广州85元包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广州85元包邮吗?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广州85元包邮吗?

网友B:
钱已经转了,地址已PM,请安排发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钱已经转了,地址已PM,请安排发货,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有19寸显示器  分辨率全部都是1440*900

不能说“所有”,只能说“大部分”。
我现在用的AOC 980Vwx,19寸的,分辨率1680×1050。

网友C:
这台是背光灯管的
前一阵没事儿纯粹好玩,修好一台吃灰好多年的
网上查到了小小通病,很好修的,好像好几种显示器都是用的一样板子

这台ACER AL1916W 当时故障是黑屏
拆开后,它是电源高压一体板
高压部份Q206的40T03GP场效应管GD间击穿
高压板前级电压13.8V供电的两个25V 220U电容爆,分别是CE101,C204
供电F200(标记为W的贴片)保险烧断
其中40T03GP(参数没查到),但实际用某PC主板拆机的PHB66NQ03LT(N沟道25V66A贴片型MOS管,有的数据表参数为30V66A)更换
电容换新,保险找不到合适的,用屏蔽线的外层编织网中抽一根镀锡细铜丝代替
因主板MOS管短脚,把原管前脚代替中间一脚,并将本体当成散热器直接焊在拆机的贴片型MOS管上
接好线路后,通电已经能正常显示了,修复!

因主板上拆下的MOS管引脚很短,把原来的废MOS管脚剪下来接在上面,竖起来安装,散热片也太小,我就把废MOS管贴焊在上面当散热片了

网上查到的,类似的维修案例,应该是相同的板子
优派显示器VA1912W-4常见故障黑屏通病
这种型号的显示器一般故障就是黑屏,只需要把板子上的CE101,C204,都是220uf/25V的。Q206  40T03GP场效应管,保险更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台是背光灯管的
前一阵没事儿纯粹好玩,修好一台吃灰好多年的
网上查到了小小通病,很好修的,好像好几 ...

网友:
这台ACER AL1916W 当时故障是黑屏
拆开后,它是电源高压一体板
高压部份Q206的40T03GP场效应管GD间击穿
高压板前级电压13.8V供电的两个25V 220U电容爆,分别是CE101,C204
供电F200(标记为W的贴片)保险烧断
其中40T03GP(参数没查到),但实际用某PC主板拆机的PHB66NQ03LT(N沟道25V66A贴片型MOS管,有的数据表参数为30V66A)更换
电容换新,保险找不到合适的,用屏蔽线的外层编织网中抽一根镀锡细铜丝代替
因主板MOS管短脚,把原管前脚代替中间一脚,并将本体当成散热器直接焊在拆机的贴片型MOS管上
接好线路后,通电已经能正常显示了,修复!

高手在论坛啊!

网友:
现用19寸的 1280 X 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