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凯歌4d7九寸黑白电视机维修请教

楼主(2022-08-09):
刚刚买了一台凯歌4d7电视机,故障现象为收音机正常,电视功能无光栅、无图像、无声音现象,打开后盖发现显像管灯丝开机能亮,发白色光,电源电压12v正常,行管集电极电压为14.5v,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查哪里?会是什么元件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像管灯丝有用12V电源供电的,也有用行输出供电的,你这种情况有点像行输出过流,导致显像管灯丝供电压高 ...

国产的小屏幕黑白电视机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行输出变压器提供灯丝电源的,到是在大屏幕的晶体管黑白电视机上和电子管黑白电视机上有看见,大屏幕晶体管电视机的电源电压太高了,通常在110-130V左右,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啊,今天才知道小屏幕也有灯丝电源取之于行输出的

网友B:
行管电压低了。应当在27伏。查行振荡部分。

网友:
显像管灯丝发光应该是黄色的跟胆机差不多,发白光?显像管漏气会发紫光.伴随吱吱放电声.

网友A:
显像管灯丝有用12V电源供电的,也有用行输出供电的,你这种情况有点像行输出过流,导致显像管灯丝供电压高,先断开灯丝检修行电路,正常后再接能灯丝吧,灯丝烧了就全完了

网友:
黑白电视机产生无光栅,无伴音,无图像的三无现象,一般故障点在电源,但是你的电源又是正常的12v,所以我判断你的电视机公共通道有问题了,行震荡电路没有起震,一般无光栅的情况电视机是应该有伴音的,黑白机不同于彩电,和早期进口的一些欧洲大屏幕泵电源的黑白也不同,它的伴音,公共通道,行场电路都是电源供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行管电压低了。应当在27伏。查行振荡部分。

12V电源在行电压产生自举电压27V.

网友:
这类机子没价值修了,显像管百分百老化了

网友:
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现在还有地面传输的模拟电视信号?如果没有信号,就是修好了又有什么用?去买射频调制器?

网友:
还买这电视玩?还有什么意义啊?收藏除外,还是坏的!没玩的价值了!

网友:
有示波器就很方便的,行振荡-行推动-行输出(高压包),自举升压,行管C极应该是27V

网友:
看看显像管的品牌,国产的就有点堪忧,先检查阴栅发射能力,1K左右为最佳,10K以下还可以将就

网友:
crt能修的都是大爷。。支持修古董,特别是古董crt。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帮助,后天出差回家后再检查一下,我下单买了3DD102b,电路图上是3DD15,机器上不是。我计划先换了行管试试,因为我测行管前的两个管子电压是对的。这两天恶补晶体管黑白电视机原理和维修中。我买了射频发射机,把有线电视信号发射到11频道,用电视机接受,也是一种怀旧吧。

楼主:
请问老师,阴栅发射能力怎么测,表笔放在哪两个脚上,还有行电流怎么测。

网友:
我们的系主任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断负载,修电源。
上了几年大学,就记住这句话了。

网友:
把高压包从行输出变压器上拆下来,复原磁芯后再测下行输出管集电极直流电压,用指针表测。

楼主:
整机电流2.2a,行管基级和发射级在线电阻很小,几欧吧。在想会不会是阻尼二极管坏了,是2cn2型,还没拆下来测试,查淘宝上没有,哪位老师知道如何替换,感谢

网友:
一般你说的现象与显像管没有多大关系,查查高压包及周边元件是否老化或者损坏,玻封阻尼管多得是2CN系列,

楼主:
淘宝上找不到2cn2管子,不知道什么元件可替换

网友:
行管基极和发射极是不是接着行推动变压器啊

楼主:
按我的理解,应该是集电极和地推行变压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找不到2cn2管子,不知道什么元件可替换

用普通二极管代替一下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