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张歪七扭八的收音机电路

楼主(2022-08-09):
电路看起来歪七扭八,电子管,晶体管,集成电路三代同堂
好好的电子管电路,非要揉进去晶体管,揉进去晶体管也就算了,还混进去一个集成运放!
然而就是这个歪七扭八的电路,竟然能工作

楼主:
一点点来,先把PCB都画好,然后一点点组装它

网友A:
我记得本坛有朋友做出来过这个东西

网友:
这不过是用电子管做收音而已,过去在厂区晶体管收音干扰大,电子管收音会好些

网友:
电调的收音机,这算是电子管收音机还是晶体管收音机,还是集成电路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本坛有朋友做出来过这个东西

是啊,这想法不可能只有我一个人会有。早先我也发过相关的制作的帖子,可能是2018年的事了,那帖子找不到了,现在又重新改进了一下电路

网友B:
一中周耐压没问题吗,压差200V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中周耐压没问题吗,压差200V呢

没事的,隔离做好就能放心用了

网友C:
      我曾见电子管收音机用中频变压器采用纱包线,分段绕,楼主电路板上的中频变压器看上去原是晶体管用的材料结构,是不是有成品卖?自制的请楼主提示一下,这是如何绕制,初次级如何保证安全绝缘,这个能工作的收音机里面,中频变压器的参数如何?

网友:
电子管收音电调谐运放OTL收音机电路

网友:
是老师自己做的吗?有创意。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曾见电子管收音机用中频变压器采用纱包线,分段绕,楼主电路板上的中频变压器看上去原是晶体管用的 ...

找出来一张多年前计算的草稿纸,供您参考。绝缘方法:绕完初级之后找来热塑管,裁剪成刚好能包住初级绕组的长度,然后套好再热风吹一下,裹紧之后再绕耦合绕组,只有几圈,最终浸蜡防潮,我还有多年前自己绕的中周,不过是465k的,正准备拆了重绕,您如果需要邮费肯定比东西贵,最好还是自己做中周,有问题再联系

网友C:
     谢谢楼主这么认真的回复,当年我曾用配200p电容的中频变压器改绕成配330p的双调谐中频变压器,用原来的线,需由原来的160多匝改绕成120多匝,由于手工只能乱绕,又不能把细细的铜丝拉的较紧,结果改绕完工的变压器线圈外径比原来用机器绕线的的中频变压器外径还稍大一点,几乎盖不上磁帽。
     楼主的手工操作能力不简单,绕制时还能加上初次级间绝缘薄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这么认真的回复,当年我曾用配200p电容的中频变压器改绕成配330p的双调谐中频变压器,用原来 ...

慢慢来就可以了,中周这东西,快了效果就大打折扣。
我现在绕中周用的是编码电机,套了个联轴器,单片机数脉冲计数,我只负责一点点捋线,效果更好。

楼主:
抚今追昔,画完电路板之后大脑由于过于活跃,入睡困难,只能听着收音机入睡。
又想起2018年的春天和夏天了,之前的那一版,从2018年3月开始设计,一直到2018年8月才成功。当年碍于理论知识不足,深层次设计电路根本不会,只能生搬硬套,画电路板也吃了地线布置不良的亏,导致最终电路板的背面飞线横生,效果还是达不到预期要求,一直以来是我心中的遗憾。
现如今经过学习,独立设计并制造出这样一个收音机已经不再是一件难事,时机已到,立即开整!
曾经用XP系统自带画图画原理图,极其艰辛,现如今各种制图软件唾手可得,抚今追昔,忆苦思甜

网友:
敬佩你对电子技术和收音机的执着追求,有时享受的不是作品本身,而是设计和制作的过程,时代不断的变化,学习和掌握用新的技术和器件,更新自己的设计思路和作品,让自己的大脑保持住活跃和追求,不至于老痴,这或许是老一辈无线电爱好者的终极目标,也许是矿石收音机、电子管技术这一平台“无心插柳”的成果。

网友:
取长补短之实验,值得称赞

网友(2022-09-11):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还真出现过这种东西,电子管,晶体管,集成电路用在同一台机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