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这种接头必须要用压线钳吗?

楼主(2022-08-09):
没有压线钳怎么办?

网友:
还是压接安全可靠,而且这种接头,用彩色胶布缠,平常检查,看胶布颜色就知道是否过热了
建议还是全部用铜线可靠,贵不了多少钱,但是故障率低很多

网友:
只有压线钳压的紧实,铁锤敲打还是不理想。

网友:
铁锤伺候

网友A:
这个大电流的压好,铜线内臂打磨下上锡也行,压线器可100元内

网友:
可以自己DIY一个的,厚度2cm铁块两块,长度4cm,螺丝长5cm,1CM宽度2根。1cm内宽螺母8个(两个切开,再把螺母焊接在铁板上面。焊接起来螺母

网友:
找电工借一个

网友:
台钳子伺候。适当做(找)个简易“磨具”压起来看......

网友:
台钳,垫一个钉子

网友:
24T、12T液压压线钳很多,借一下用用,或拿着线缆和接头去,一分钟一个。

网友:
最好用压线钳,台虎钳、锤的效果都差很多。

网友B:
塞进去再上锡镕在一起,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塞进去再上锡镕在一起,行不?

铝的,上不了

网友:
打起火来,焊锡直接融化

网友:
铝线鼻必须用液压钳压接。

网友:
这个显然是压接铝线的,如果输送大功率就必须标准压线工具了,以为铝材强度低压过头碎裂 压不足又不保证通过电流,若通过的不是要紧的电流,那么可以用台钳夹一下甚至钝口的克丝钳咬几道对付了~然饿锤子砸怕不行。

网友:
搞两个车用千斤顶,把这玩艺挤中间千斤顶对着干!

网友:
没有必须,怎么弄压紧就行,只是铁锤,台钳力度不好掌握,就记住宁晋金吾松即可。

网友C:
我有,借给你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大电流的压好,铜线内臂打磨下上锡也行,压线器可100元内

铝的,上溪不行吧??

网友:
不但要压线钳还必须压紧,不然发热严重.烧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塞进去再上锡镕在一起,行不?

铝的,烙铁焊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借给你用

怎么借呀?

网友:
郑州荥阳市

网友(2022-09-08):
必须压紧,不然以后会出问题

网友:
这种大电流的东西,还是压线钳可靠。

网友:
买一个大点的钳子,改造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