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有横线

楼主(2022-08-09):
我这屏幕还有救吗?十几个都是有横线,已排除排线,斑马条,都没问题的,换芯片的话,后面那么多个,得换哪一个吗?

网友:
既然有多个屏,就好办了,先找一个条纹不同的液晶连斑马线一同换在这个屏上,如果条纹不变,就说明绝对是驱动的问题,如果变了,变是屏或斑马线的问题。

网友:
T6963主控,NT7086应该是1个行,3个列驱动,SSI是缓存,LM324是分级电压,那2个小的好像是负压给行列驱动的。只知道这么多。

网友:
绝对是驱动的问题,如果变了,变是屏或斑马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