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稳压电路是什么原理?

楼主(2022-08-10):
tl431和817光藕组成的稳压电器,但431的取样端没有在输出电压上取样,但取样脚电压依然是2.5伏。一般电源都是在输出电压上用上拉下拉电阻给431的取样端2.5伏电压作为比较器的取样电压吧。可能会有人说,图画错了,但我复核了三次依然没画错。

网友A:
我觉得楼主还是画错了。

我看上去照片中的c803、c827,实际装的是电阻。你最好拆下这两个元件测一测,就知分晓。

网友B:
我觉得楼主还是画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楼主还是画错了。

我看上去照片中的c803、c827,实际装的是电阻。你最好拆下这两个元件测一测,就 ...

这两个电容拆下来测量过了,的确是电容不是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431的R脚还有一路,你没画出来,不知道是不是跟这路有关。(见红线)

R803与VR801是431R端的下拉电阻,与82V没有关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楼主还是画错了。

今天再次复核电路,没有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再次复核电路,没有错。

如果没有画错的话,我猜这个电路是这样来实施环路控制工作的:

1、tl431作为一个“恒流源”来用。

他的电流由2部分组成,一是Vref引脚对地的电流,由该引脚对地的电阻决定,其值=Vref(即2.5)/电阻,且很稳定。这部分电流可由外接的微调电阻调节。二是tl431自身的耗电电流。这个电流的大小与加在tl431的A、K引脚之间的电压有关,电压越高,这部分电流越大。

2、这个“恒流源”的电流,流过A引脚上方的电阻和led,形成压降。这个压降加上tl431的压降,就是需要控制实现的输出电压(82V)。

3、调节Vref外接微调电阻,令电流增大,可让输出电压升高。反之,则降低。

4、tl431在此工作状态下,可能他的压降相当小。所以,当输出电压升高时,上面第二部分的电流增大,也即光耦的led电流增大,通过光耦反馈进行环路控制,让输出电压降低,从而实现稳压。

网友:
2楼说的对,看下R极的R802串联R853接到哪里去了,应该就是上取样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画错的话,我猜这个电路是这样来实施环路控制工作的:

1、tl431作为一个“恒流源”来用。

回头想了一想,我这回帖里的猜想要成立,前提是tl431的R引脚(上帖称为Vref引脚)需为输出脚。

但查看了tl431的内部电路和等效方框图(见附件),tl431的R引脚为纯粹的输入引脚,而且必须需要有上偏置才能让内部电路工作。也就是说,楼主画的电路图中,因为R脚只外接接地电阻、没有上偏置电阻,此情况下tl431是不能正常工作的,也就是说,不能得到2.5v的Vref电压。——楼主现在能测到2.5v,那么就反证了R引脚实际还存在上偏置支路。

我前面的猜想,是误把tl431混同于Lm317而引发。后者是能设为恒流工作的,而tl431就没有这个特性。

另外,上个猜想帖里,我把tl431的A、K引脚说反了。

楼主:
我用仿真软件仿真一这个电路,当C827是电容时,431 的R端电压0V,用一个220欧的电阻代替C827,仿真得到的结果是431 R端正是2.494V。但我明明把C827拆下来测量是电容而不是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仿真软件仿真一这个电路,当C827是电容时,431 的R端电压0V,用一个220欧的电阻代替C827,仿真得到的结 ...

9楼的已指出,r802是上拉电阻,而你图中并没有画出r802,说明你并没有追查过此电阻的接法和去向——虽然你一再声称没画错

你应该量一量r802的一端是不是接到tl431的R脚。也就是,检查一下下图红色圈的地方是不是连通的:

楼主:
R802与431毫无关系,它是4个电阻串联后得到3V,为MCU取样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R802与431毫无关系,它是4个电阻串联后得到3V,为MCU取样电压。

如果r802是与431的R脚相连的,那么,你认为跟431毫无关系,就继续坚持这样认为吧,就像你坚持认为没有画错一样。

从你这段话的意思可读出,这个r802是与R脚连通的,所说的4个电阻接到了变压器次级输出的高压(否则得不到高于2.5V的3v)。这表明,R脚经过这些电阻接到高压,也就是说,431有上偏置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