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险丝的保护下,胆机可否直上市电而不经过电源牛?

楼主(2022-08-10):
各位大师,有没有试过在双保险丝的保护下(L 和 N),胆机直上市电而不经过电源牛?有什么保护措施需要加强的吗?

网友:
保险丝不保人身安全的呀

网友:
串丝胆机啊,前提是管子灯丝参数一致

网友:
也有的时候,机器烧了,保险丝还没事

网友A:
谁家的零线装保险丝呢?

网友:
高淳头放大器。。。。。

喵。。。。。。

网友:
有这种没有变压器的电子管收音机,都是采用励磁喇叭的收音机。
七十年代我修理过这种收音机。

网友:
灯丝电压解决就行,以前的高墩头就是啊

网友:
这些都是五十年代没有电源变压器的直热式电子管收音机,用硒堆整流。

网友B:
220V的串丝机,还没见到,110V的还行,不错的。珍妮丝,海军上将 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家的零线装保险丝呢?

我是假设防 L 和 N 错接的可能,加个灯泡限流呢?如何?可行吗?

只是想问在技术上可行吗?

楼主:
请问有它们的电路图吗?

网友:
单说L/N防接错措施很早就有:L火线对地接一只氖泡就行。插上电源插头,氖泡发光表示正确、不发光需要反过来再插......其实使用3孔插头(左零右火)也能防止错插......但都无法100%的确保安全。
对自己使用好像问题不大、其他人误用就很危险!还是放弃热底盘的想法吧!

楼主:
这位老师的危险观点,我认同。不用是最好的选择。

我是站在学习的角度上出发的。因高压,电牛也蛮危险的,臆想不如直上市电,学习它的安全和电路保险措施而已。

加上胆整流管它本身的媒介是电子和空气,它是否也能保障些安全?

网友:
热底盘,不好玩。高淳头是为了省去电源变压器而生的,后来不缺铁芯的时候,高醇头也没有了。

楼主:
明白。我本人是不会设计和计算电路的。只为学习而学习而已。动手,我还不行。

像您说的,高醇头因缺芯而诞生。我想多看和阅读前人的把不可能变可能而已。

我是想,只要不胡来,多学应该没坏处。

网友:
当然可行,前期是外壳是绝缘体,像电风扇、电吹风等一些小家用电器。家里最好还要装漏电保护器

网友:
        直接接市电的胆机被称为热底盘级,这种机器有不用变压器的交直流两用机也就是通常的“串丝机”,也有只用灯丝变压器,高压取自市电的热底盘机,包括采用自耦变压器的机器。进入70年代中国有名噪一时的“高淳放大头”就是一种直接用市电的扩音机,还有一种电子管电视机是直接用市电的。仅举两例。

网友:
电源进线加装触电保安器!
电源进线先进触电保安器,然后再进无变压器的胆机!

网友:
另一办法:自制‘零”火‘’识别电路,使零线自动永远接在胆机的机壳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20V的串丝机,还没见到,110V的还行,不错的。珍妮丝,海军上将 等等。

你说的这些个串丝机用于110V电源的都是美国及日本生产的,他们本国的电源是110(100日本)V,但在欧洲的德国和英国生产的220V串丝机很多,如飞利浦和德律风根等有很多系列的,而且有很多都带调频的,这些机的电子管一般都是以“U”字母开头的如UCC85,UCH81,UF89,UABC80,UL84,UY85组成套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些个串丝机用于110V电源的都是美国及日本生产的,他们本国的电源是110(100日本)V,但在欧洲的 ...

感谢学习了。

这些220的机器我目前还没见过,只摆弄过110的串丝,也有带FM的,总体上凑合事。

网友:
有电牛 底板不带电是安全的,没电牛 地板可能是火线  可能电死人的,前人能省的都省了,

网友:
音频信号输入级必须加装输入变压器以隔离市电。输出级和输入级同样也要加装隔离变压器,(输出变压器,
因为这二个部位是人体经常接触的部位)
其中灯丝可根据灯丝的电流大小,选择合适耐压/容量的无极性电容做限流。。。。。。。。

网友D:
用二极管桥式整流算热底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二极管桥式整流算热底盘吗?

只要没有变压器隔离,都会形成热底盘!

网友E:
高压不要电源变压器,热地板可以的
只是注意安全
过去的电视机,都是热地板,晶体管的也是
注意安全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假设防 L 和 N 错接的可能,加个灯泡限流呢?如何?可行吗?

只是想问在技术上可行吗?

技术上可行,安全上不可行。
因为万一有别人不小心摸了一下,后果可能无法承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高压不要电源变压器,热地板可以的
只是注意安全
过去的电视机,都是热地板,晶体管的也是

电视机热地板的机器对外没露一点导电物质。天线插座里有高压隔离电容,没有AV接口,热地板是有条件的,

网友G:
烧坏脑了,不隔离,小心小命不保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烧坏脑了,不隔离,小心小命不保

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呢?

网友:
理论上可行,现实上不可取,生命比牛贵,出事就OVER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呢?

没有变压器去隔离市电,变压器比命还贵?一碰了火线,就爽得很。建议补习一下电工知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没有变压器去隔离市电,变压器比命还贵?一碰了火线,就爽得很。建议补习一下电工知识。

我是指用交流电直接供电的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是指用交流电直接供电的想法。

不是直接市电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电视机热地板的机器对外没露一点导电物质。天线插座里有高压隔离电容,没有AV接口,热地板是有条件的,

早年恰恰修过一台热底板机,那酸爽。彩电,论理应该有AV端子的,实在记不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早年恰恰修过一台热底板机,那酸爽。彩电,论理应该有AV端子的,实在记不得了。。。

松下M11  M12机芯都是热底板 ,当年是热销产品,各个厂都有仿制

网友:
你们只强调过去电视机是热底板,却忽略了过去的电视机很少有对外的音视频插孔,即使有,也是专门做了隔离。“(利用光电或隔离牛电路)。胆机受条件限制,是不可能在插口端做隔离的,所以就不要考虑热底板了。

网友:
上海135系列的收音机了解一下,直接市电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