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制作win10安装盘

楼主(2022-08-10):
按要求下载了MediaCreationTool21H2,怎么运行都这样,网上查了很多,都说开防火墙,关其它软件之类的,但怎么试,都是弹出这个,晕了!

网友A:
有一些品牌机有保护,重装系统很麻烦,试试把硬盘取出挂到别的机器上,把硬盘分区全部回收然后重新分区,然后把WIN10做进去不重启,挂回原来机器上再重启

网友B:
按照我理解应该是缺.net库之类的,但我说不好缺什么库。

ultraiso这个也能做。

网友C:
我今天也想更新至win10,也出现相同的提示,后来我干脆用pe重装,现在刚装好。

网友D:
用Ventoy这个软件吧,超级简单!
准备一个空白的U盘,运行Ventoy这个软件,软件会自动选择到你的U盘,制作完成后把WIN10的镜像文件拷贝到U盘里就可以了。
重启电脑就可以开始安装了!
不明白的话可以看看下面的这个教程。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r=spider&for=p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我理解应该是缺.net库之类的,但我说不好缺什么库。

ultraiso这个也能做。

我是帮别人修的,电脑进不了系统,要重装。又不想太复杂,想简单点,下载那个工具后,制启动u盘,再下载win10,最后装机。但就工具都打不开,搞了半天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也想更新至win10,也出现相同的提示,后来我干脆用pe重装,现在刚装好。

我是帮人装,原机的是新机自带,想用纯净版的,偏连工具都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Ventoy这个软件吧,超级简单!
准备一个空白的U盘,运行Ventoy这个软件,软件会自动选择到你的U盘,制作 ...

其它启动盘制作不难,下载win10也可以,但我是帮别人装的,也问过客服,想按原版可以激活的,所以才这样折腾,偏偏就是不行,又不说清楚原因,搞了半天。

网友E:
看着象 Windows 7 ,换一台已经安装了 Windows 10 的电脑运行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象 Windows 7 ,换一台已经安装了 Windows 10 的电脑运行试试。

没个有道理,但难找,在乡下,电脑都不多,没其它办法再去问找看看吧。

网友B:
楼上的几种方法都行的,PE装也可以,和原版不原版没关系,不是说PE装的或者ULTRA ISO写U盘装的就不是原版了。

只要你ISO是原版,序列号是原版,那装出来就是原版 。

网友C:
下载制作个微pe工具,从“我告诉你”下载纯净版镜像文件,然后复制进pe工具箱即可,可根据pe重装系统教程安装,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几种方法都行的,PE装也可以,和原版不原版没关系,不是说PE装的或者ULTRA ISO写U盘装的就不是原版了 ...

我也不太明白,当时问客服,他发过来的装法链接,好像说装之后可以激活。就不知道另外装的能不能。是联想的笔记本。

网友:
我是把原本系统用软迪通压进U盘里,开机选U启动就可以
W7好像不能自动装原本里没有的驱动,W10原版里没有的驱动系统会自动上网搞懂, 可不再用驱动精灵等等。
这样应该是个干净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载制作个微pe工具,从“我告诉你”下载纯净版镜像文件,然后复制进pe工具箱即可,可根据pe重装系统教程安 ...

看来也只能这样先制作个启动盘,再另外下载镜像了,最后运行一键安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些品牌机有保护,重装系统很麻烦,试试把硬盘取出挂到别的机器上,把硬盘分区全部回收然后重新分区,然 ...

也是担心引导区问题,又不想将人家的硬盘重新分区,只能装回原区。

网友F:
品牌机使用安装版(非gho)系统安装就可以激活,跟是否使用PE启动盘安装无关

网友G:
是不是系统里有什么东西阻止了软件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品牌机使用安装版(非gho)系统安装就可以激活,跟是否使用PE启动盘安装无关

这样就好,我等下先找个镜像下载,之前有的都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系统里有什么东西阻止了软件正常运行

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停止运行过很多,也卸载了一些,还是不行。也不知道是不是像上几楼坛友说的我电脑是win7系统的原因。

网友H:
费这个劲!如果是老机器,随便在网上下个什么U盘安装程序,把ISO拷贝进去,轻轻松松就安装了!教程在网上也多的是。如果是新机器,那就弄个U盘写入程序,把ISO写到U盘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停止运行过很多,也卸载了一些,还是不行。也不知道是不是像上几楼坛友说的我电脑是 ...

建议使用微PE制作启动盘(很多PE盘制作工具有广告,这个没有广告),然后将下载的windows安装包复制到U盘,对,是复制,不是制作镜像,用盘启动系统,启动后有windows安装工具,选择安装文件和安装位置直接安装就行了,很简单

网友I:
下载个ghost安装文件,安装文件和安装工具就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费这个劲!如果是老机器,随便在网上下个什么U盘安装程序,把ISO拷贝进去,轻轻松松就安装了!教程在网上也 ...

修的是新机,在读大学生用的,才想认真点,如果是老机,我早就随便装win7了,我都是习惯装win7,然后破解的。而win10装正版,还要是可注册,才问客服,按客服要求装,谁知都不行,浪费大半天时间。

网友H:
引用 楼主:
修的是新机,在读大学生用的,才想认真点,如果是老机,我早就随便装win7了,我都是习惯装win7,然后破解 ...

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但应该都没有问题。新机更应该考虑用U盘写入ISO的方式进行(我前面的帖子,已经介绍过方法),至于激活,从ghost的ISO里拿来一个就是,还是数字证书激活(永久激活)。至于原版ISO,可以从这个网站下载(I Tell You),下载最简便的方法就是你安装一个迅雷,然后复制ed2k地址,直接存到迅雷云盘上,这样就可以在任意时间从迅雷云盘下载了。发张图 屏幕截图 2022-08-11

网友J:
去MSDN下个镜像
找微PE做个启动盘
镜像文件考进启动盘
PE进系统,直接右键加载镜像文件,然后会出来一个虚拟光驱,安装即可

网友:
直接从官网下载 Windows 10 的安装 ISO 方法:

1. 用 Chrome 浏览器打开  Windows 10 下载页面
2. 按住 Ctrl 和 Shift 键,再按 i 键,打开开发者工具;
3. 点右上角的三个点,选择“More tools”,再选择“Network conditions”;
4. 向下翻找到 User Agent ,点一下去掉 User brower default 前面的勾;
5. 下面选择 Chrome -- Chrome OS
6. 按一下 F5 键;
7. 界面刷新以后会变成:下载 Windows 10 光盘映像(ISO 文件),选择自己需要的 ISO 下载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但应该都没有问题。新机更应该考虑用U盘写入ISO的方式进行(我前面的帖子,已经介绍 ...

是笔记本,才用两年的。我也在这个网页下载了一个,用微pe启动之后,用它的安装工具安装到后几步就说不成功,后来直接点开镜像里的安装文件,总算安装完成。但,麻烦继续来了:经常性的重启,说遇到什么问题,有时死机不能动。什么修复之类都试过了,入boiss也设成安全模式,都没用。觉得是这win10有问题,在本机运行MediaCreationTool21H2居然成功了,就想着用它再制作启动盘,下载正版win10就应该没问题了。但是,每次下载都差不多又是重启,白白浪费时间。现在打算要下载一个版本试下,不行就不单是系统软件问题了,到时候寄回联想给他们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去MSDN下个镜像
找微PE做个启动盘
镜像文件考进启动盘

我是这样做了,装是装好了,但几分钟就死机重启,搞不懂是软件还是冲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下载个ghost安装文件,安装文件和安装工具就都有了;

就是想装个纯正版,现在还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