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磷酸铁锂做太阳能逆变器电源的问题

楼主(2022-08-10):
想做一个太阳能电源,使用磷酸铁锂电池做存能,用同口保护板,请问白天的时候,能不能一边充电,一边放电给逆变器?这样对电池有没有影响?请懂的朋友指点下,谢谢

网友:
哈哈,用的同品牌的。使用不错。我用的两个55C的

网友:
电池容量足够大的话完全可以

网友A:
这个问题就等于问一边吃饭可不可以一边干活?不知道你手机有没有过一边插着充电器(宝)一边玩手机?汽车电瓶一边跑车一边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就等于问一边吃饭可不可以一边干活?不知道你手机有没有过一边插着充电器(宝)一边玩手机?汽车电 ...

在网上搜了下,说铁锂电池不同铅酸电池,不能边充边放电,因为对电池不太熟悉,所以纠结。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网上搜了下,说铁锂电池不同铅酸电池,不能边充边放电,因为对电池不太熟悉,所以纠结。

从没听过任何充电电池,不能边冲边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网上搜了下,说铁锂电池不同铅酸电池,不能边充边放电,因为对电池不太熟悉,所以纠结。

这个不用纠结,太阳能电池板的受光照影响电压变化非常大,例如标称40伏的电池板光照强的时候,电压可达60-70伏,所以光照强的时候电气使用的都是电池板直接产生的电能。你使用电能小于电池板产生的电能多余的电能给电池充电。只有光照不足了电池板产生的电能不够了才消耗电池电能。

网友:
只要电池保护功能完善,完全可以边充边用,等用到放电限制电压会自动停止.

网友B:
可以的,我6块275瓦板子,3串以后并联,通过太阳能充电控制器给并联的4850锂电充电,电池直接给逆变器供电,正常工作有5年了。

楼主:
谢谢各位老铁

网友:
这个问题简单,白天有太阳天气下,如果用电器的用电功率大于太阳能板的发电功率时,除太阳能板的发电功率外,不够的部分由电池提供,如果用电器的用电功率小于太阳能板的发电功率时,太阳能板发电多于出来的部分给电池充电,我这样说不知道楼主听明白了吗?(我说的电池就是磷酸铁锂电池)

网友:
放心的干吧,以前的电动车论坛也有多人说电子刹车的反充电对锂电池有影响,我一直使用电子刹车,近8年了磷酸铁锂电池组还很坚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我6块275瓦板子,3串以后并联,通过太阳能充电控制器给并联的4850锂电充电,电池直接给逆变器供电 ...

你好  你使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太阳能充电控制器?有没有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  你使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太阳能充电控制器?有没有图片?

网友(2022-10-27):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我6块275瓦板子,3串以后并联,通过太阳能充电控制器给并联的4850锂电充电,电池直接给逆变器供电 ...

用的多大的逆变器?

网友B:
原装是APC-SU5000VA48V的UPS,因为不会设置电池开机启动且电池启动后是60HZ,所以利用原变压器买了工频版,工作到现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原装是APC-SU5000VA48V的UPS,因为不会设置电池开机启动且电池启动后是60HZ,所以利用原变压器买了工频版, ...

Apc-5000的Ups需要设置吗?我的3000和5000的都可以电池冷起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Apc-5000的Ups需要设置吗?我的3000和5000的都可以电池冷起动的.

UPS的空载有点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