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8、9P不如6N1、2P的一点,串丝不如并丝容易实现灯丝中点接地以消除交流声

楼主(2022-08-10):
小管的两个半管,灯丝是并接的,引脚都露在外面,可以玩火牛灯丝绕组中心抽头接地,也可以通过平衡电位器中点接地。

大管呢,两个半管的灯丝是串接的,串接点在管壳内,没引出线,我咋实现每个半管的灯丝中点接地?

就算不玩中点接地,只玩灯丝单侧接地,小管倒是好,两边都能接地;大管咋弄,只能将某个半管单边接地,另外半管飞在天上,管不了啦

大管为啥不设计成并丝,百思不得其解,请大家指教。

串丝的不足还不止于此。

以前见过网友晒瞎了半边的独眼龙6N2,剩下半截还能用,大管就不可能只瞎半边,要瞎就全瞎。

网友A:
你有空拿一个6N8P仔细看下,究竟是串联还是并联的,就不会有这个纠结了。

网友:
不能仅看电子管手册上的示意图来定论电子管的灯丝结构。

网友B:
6N2.6N1没有灯丝的中心引出头,也就是说不能有中性点可以接地,只能用变压器灯丝绕组或者平衡电位器接地建立中性点。他们的第九脚不是接灯丝,而是屏蔽板,用以避免双三极管之间的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6N2.6N1没有灯丝的中心引出头,也就是说不能有中性点可以接地,只能用变压器灯丝绕组或者平衡电位器接地建 ...

明白,谢谢。

现在的问题是,6N9P该怎么接地,才能照顾到每个半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谢谢。

现在的问题是,6N9P该怎么接地,才能照顾到每个半管?

大管无需隔离,小管紧凑之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空拿一个6N8P仔细看下,究竟是串联还是并联的,就不会有这个纠结了。

看了,6H8C,并丝,手册错了?

6H9C,串丝,手册没毛病。

还是RFT画图最严谨

网友B:
     变压器灯丝绕组中心头或平衡电位器的接地方式对任何电子管都可以使用。还需看有没有这个必要。电子管内部灯丝的接法对使用没有任何影响,只是制造工艺性的问题,同时也考虑了灯丝的结构强度变形等问题。灯丝电流0.3A与0.6A就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灯丝绕组中心头或平衡电位器的接地方式对任何电子管都可以。还需看有没有必要。

我看了书上对此的原理讲解都是针对单管。

如果换成两个半管串丝,书上关于消除交流声的原理不知还能套用否?

网友:
这么多年还没注意这个灯丝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