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遥控器的维修问题----懂行的请进

楼主(2022-08-10):
一个AINA治疗仪遥控器有故障,开始的时候,一粒新的电池放进去,遥控可以使用,但是过了十分钟,
遥控就失灵了,然后把电池拔出来重新放进去,遥控又可以使用了,过了十分钟,遥控又失灵了,故障
如此类推无限循环,很奇怪的现象。这个遥控放了一段时间后完全失灵了,换电池这招也不行了,用手
机照相机测试遥控,红外发射管不亮,拆开遥控看里面,没有电容和晶振。

1,借来同型号使用正常的遥控器,却不能遥控原来的机器,难道同型号的机器或遥控频率会不一样?
2,同一个遥控的电池通过拔插才能使用,这种奇怪现象如此类推无限循环,是什么问题导致?
3,红外发射管不亮,可以在路对发射管用万用表测量吗?用电阻10K档正反测量发射管插脚,正向测
是10K欧左右,反向测是20K欧左右,和网上说的测量数据相差巨大,难道是发射管有问题?还是要把
发射管拆下来测量才准确?
最后两个图换了数字表二极管档测量,双向的数字相差不算很大,如果发射管也有单向导通的话,一边
会是无穷大才对,会不会其他零件影响了测量数据,需要拆卸下来测量才准确?

网友A:
换个发射管试一下,这又不难

网友B:
发射管用二极管挡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射管用二极管挡测吧

没测量过发射管,现在换数字表在路测量(没放遥控电池),正反数值也接近,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发射管试一下,这又不难

明白的,就是手头没有其他发射管,所以想确定是不是坏,再买,最怕白忙了

网友:
用个普通的LED取代原有的红外LED试试。

网友C:
芯片坏了,没救,趁还能用赶紧买个学习遥控器复制一下吧

网友D:
为啥不检查一下接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坏了,没救,趁还能用赶紧买个学习遥控器复制一下吧

现在难以确定哪里坏,只是赌一把,有学习遥控器也没用,借来的另一个同型号正常使用的遥控器,不能控制我的机器,频率好像不一样,所以复制了也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不检查一下接收电路?

遥控的发射管不行,这个要先解决啊,但借来的同型号正常使用的遥控,不能控制我的机器,所以怀疑是不同频率或者不关接收电路的事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难以确定哪里坏,只是赌一把,有学习遥控器也没用,借来的另一个同型号正常使用的遥控器,不能控制我 ...

换电池能用过一段时间不能用,那打磨一下弹簧和补焊弹簧焊点,还不行就没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电池能用过一段时间不能用,那打磨一下弹簧和补焊弹簧焊点,还不行就没救了

问题是现在换电池那招也不管用了

网友E:
机器本身面板故障,跟遥控器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器本身面板故障,跟遥控器无关

虽然有这个可能性,但问题是原先的遥控用手机拍照功能测试没有红闪光,借来的正常使用的同型号遥控器用手机测试有红闪光,所以考虑故障在原先的遥控这里

网友:
虽然我不会修这个东西,但我有个思路LZ你看看

1、你拿你这个遥控器去遥控 你借遥控器哪家的设备,如果行,贴贴的你机器不好。

2、摸摸那个芯片是不是发烫。

3、如果是发射管子坏了,你仪表打上去,然后按键总有点反应吧,这个我没试过,有示波器应该更准。如果一点反应都没有,那个片子挂了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这类故障肯定要先测待机电流工作电流,红外二极管可以找个红外遥控器拆一个代换试试不就知道,另外,集成块各引脚加焊一下

网友:
把集成块各引脚补焊一下

网友:
焊过了估计更麻烦,手工技术检查的话,遥控器能搞的彻底废了,找个维修店处理下吧。改付钱给师傅就要付钱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3V电池正常的情况下,测电流是个办法,和正常的做对比~

估计是电流过大引起的。

网友:
清洗芯片的管脚试试看

网友:
装电池按遥控,测下发射管两端电压

网友:
芯片里面500KHZ晶振漏电

网友:
笨方法找个遥控器拆下发射管换上试试看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G:
红外发射管用手机摄像头看不到发光,就说明红外发射管有问题,可以把电视机、卫星盒子的发射管拆下来临时换 ...

明白的,问题是其他的遥控器发射管是5MM的,原先的遥控是3MM的,网上说5MM的所需电流电压功率比3MM的大,可以代换测试吗?

网友:
看看驱动三级管有无电压,拆下红管测量同时手机检测,还有按键下的导电橡胶?

网友:
看看这篇文章,可能有帮助:《遥控器坏了可别扔!大佬教你轻松维修遥控器!》
https://www.21ic.com/a/935391.html

网友:
上电池用一会儿就失灵,可能是遥控器漏电,电池扛不住,把电池拆下来电池缓过来后又能继续使用.后来遥控器就彻底的坏掉了.同型号遥控不能使用,可能是主机接收头电路有故障.但是遥控器跟接收头同时损坏的可能性很小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