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500的怪现象

楼主(2022-08-11):
矿坛收到的温州500的怪现象:
前提条件:1  50ua刀刀刻线
                2  直流电压档几乎刀刀刻线

怪想象:交流电压档50V档几乎刀刀刻线,250V档左边(0-125v)几乎刀刀刻线,右边(125-250v)电压逐渐增大,(如图市电用标准表测220V),测出了接近227V,请问如何调整?

补充内容 (2022-8-11 14:18):
刀刀刻线改为刀刀压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没有找到!我把相关电阻和整流二极管都换了,还是不行:(我怀疑是不是数字表和指针表交流测量方式不 ...

把档位开关放在交流50V档,红表笔串入800K电阻测一下试试

网友:
模拟表那个我也没见过 刀刀压线的。 就是数字表,不同的表测量同一个电压也有高有低。

看网上那些软文看多了。
凡上来摆拍的,都不太会把自己不好的那面摆上来,何况还是带功利性质的软文。

网友:
如果楼主说的都是事实,那么,只有怀疑250V档的分压电阻高压特性不佳

网友:
从原理图上分析,似乎是800k分压电阻或与它直接相连接的部分在电压较高时产生类似漏电的现象

网友:
227V属于正常,我的也是,数字表也是,

网友B:
楼主有强迫症了,何必追求刀刀压线呢?累不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强迫症了,何必追求刀刀压线呢?累不累?

我就纳闷:交流50V和250V档都是线性的,为什么50V档正常,250V档右侧电压测量有偏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纳闷:交流50V和250V档都是线性的,为什么50V档正常,250V档右侧电压测量有偏差?

你测1.5V新的干电池,可能会有1.6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测1.5V新的干电池,可能会有1.6V

请看我的前提条件:1  50ua刀刀刻线
                             2  直流电压档几乎刀刀刻线
直流电压档是正常的(我都测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看我的前提条件:1  50ua刀刀刻线
                             2  直流电压档几乎刀刀刻线
直流 ...

假设是新的干电池,1.5V也切线。两个可能,1“电量不足”  2“万用表不准”
新的干电池至少有1.55-1.58之间。

网友:
用酒精清洗内部然后暴晒,看看行不行。

网友:
这表盘看着太别扭了

网友:
看看表盘右上角的参数级别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50uA & DCV几乎刀刀压线看,该表的线性良好;
从AC50V也几乎刀刀压线看,整流系统估计问题不大;
从AC2 ...

好的,说的有道理!等我换下试试。

网友E:
问题找到了吗?
各个档留给整流管的电压都是一样的,我觉得整流管的问题不大。
所以,要么相关分压电阻变性、要么有漏电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找到了吗?
各个档留给整流管的电压都是一样的,我觉得整流管的问题不大。
所以,要么相关分压电阻变 ...

问题没有找到!我把相关电阻和整流二极管都换了,还是不行:(我怀疑是不是数字表和指针表交流测量方式不相同引起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问题没有找到!我把相关电阻和整流二极管都换了,还是不行:(我怀疑是不是数字表和指针表交流测量方式不 ...

数字表还真不懂,多对比一些表看看,包括其它指针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数字表还真不懂,多对比一些表看看,包括其它指针表。

网友:
227V属于正常数字表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档位开关放在交流50V档,红表笔串入800K电阻测一下试试

这个方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档位开关放在交流50V档,红表笔串入800K电阻测一下试试

我800K都是用1M精密电位器进行校准的。。。。。。。。。。。。。还是不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800K都是用1M精密电位器进行校准的。。。。。。。。。。。。。还是不行啊。。。。。。

是不是你有误区,还是我有误区,你用250挡测交流点,测到225、227、230都属于正常,我测就是这样,用500V挡测可能会是222、224、228.我的表就是这样,但是和数字表最接近的是250V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普通的指针表ACV的允许误差为满度的5%,,也就是2.5小格。

对,交流误差是满弧度的5%误差,如果测到227【用250V挡】,误差就是量程的偏大2.5%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800K都是用1M精密电位器进行校准的。。。。。。。。。。。。。还是不行啊。。。。。。

23楼提出的方法,跟你校准800k电阻是两回事。

他的方法有助于快速判断故障点,是不是位于内部800k电阻2个接点之间的地方出问题(高压时电阻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档位开关放在交流50V档,红表笔串入800K电阻测一下试试

没大搞明白:具体做法是什么?目的是什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大搞明白:具体做法是什么?目的是什么?

因为现在怀疑那2个接点之间,在高压时,电阻不再是800k,而是有所下降。

你之前测到/调好的电阻为800k,仅仅表明他是在低压时为800k。

ps:如果确实存在高压时2个接点之间电阻下降的情况,不一定就是源于电阻本身的问题,也有可能是2个接点之间的绝缘材料的问题(被污染呀等)。所以,我说那个网友提出的方法好,简单易行,而且连后一种情况都照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因为现在怀疑那2个接点之间,在高压时,电阻不再是800k,而是有所下降。

你之前测到/调好的电阻为800k ...

明白了,等晚上把800K电阻拆下,单独测量800k两个节点之间的阻值,看看有没有漏电?(不过800K电阻高压漏电可以排除:因为我首先拆掉原来800K电阻;然后把1M精密电位器调成800K试验;最后我用了两个2W电阻串联成800K代替原电阻,故障依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明白了,等晚上把800K电阻拆下,单独测量800k两个节点之间的阻值,看看有没有漏电?(不过800K电阻高压漏 ...

可能还不行。因为还不能确定你表内的800k电阻高压特性够不够好。

最好是另找一只800k(更好的情况是能确认他的高压特性没有问题),按前面网友的方法来试。

你要记住的是,你用表直接测电阻,测到的情况仅仅属于低压时的状态——你没明白我前面所说,主要是因为你没认识到你测试手段的局限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还不行。因为还不能确定你表内的800k电阻高压特性够不够好。

最好是另找一只800k(更好的情况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