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废电池组了个太阳能系统

楼主(2022-08-11):
上次组电摩电瓶,买了50斤18650,电摩电瓶用了30斤,还余20斤挑剩的,性能有点差,离散很大,卖给别人咱做不出这没良心的事,扔了也不可能,想了很久用来做什么,干脆做一套太阳能储能,离散性不大,咱有主动均衡
整个系统由以下几部分组成:(已试运行2个月了,状态良好)
一,7串24V电池箱,电池保护板就用电摩保护板改动一下,主动均衡好用,适应新旧电池混装,顺便给下一版电摩保护板再改版总结一点经验
二,太阳能板,没法,买了2块12V,组成了24V
三,配电盒(供电3D打印机,路由器,焊台等等),兼维修台供电
四,3D打印机改成了直流24V供电,原是12V的,原电路板也得小改一下,开关直流24V也不能用机械开关了,得做个电子开关控制电源通断

还未完工的部分:
一,MPPT太阳能板最大功率跟踪控制器
二,太阳能板追光驱动系统

楼主:
一,MPPT太阳能板最大功率跟踪控制器
二,太阳能板追光驱动系统

追求完美活得太艰难,每次小玩意儿都会被我做成巨型工程

楼主:
为了方便调节参数,就不用显示屏了,用手机连接蓝牙调参数
电池点焊机就用上次做的,还可以。纯镍0.15没问题
由于对保护板软硬件进行了重大改进,设计调试用了3,4个月

楼主:
2块12V,组成了24V

楼主:
这个相对来说简单点,有2路输出:
     一路直接输出24V,供电3D,路由器,焊台,台灯。监控电流,超流断电
    二路输出由旋转编码器设定的电压电流,由面板端子输出

配电板只能全新设计,控制显示板就用原来的改改就用,减小工作量

控制显示板完成输出电压电流控制,各路外供电的开关,电能不够时自动外接交流电源充电控制

楼主:
得做个电子开关控制电源通断

网友A:
按斤买的电池能用在电动车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斤买的电池能用在电动车上吗?

看运气把,,买了50斤,挑了20斤出来做的72/30电摩电池,续航110KM左右,用了3个月了还行。
其实我按斤买电池,只是为了验证调试我设计的主动均衡锂电保护板

网友A:
请问楼主?每斤几米?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每斤几米?几个?

每斤10元, 一斤大概10个。全是1-6节的小电池组,拆开清理用很多时间。平均有8成新,电池种类很杂,10几个颜色,20来个型号,容量从1.5-2.5AH都有

网友B:
电池价格是便宜,就是挑选很麻烦,工程量太大,太阳能板看起来比较小,可能充不满电池。追光系统想法很好,技术人员。

网友C:
期待你的追光系统早日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价格是便宜,就是挑选很麻烦,工程量太大,太阳能板看起来比较小,可能充不满电池。追光系统想法很好, ...

剩下的电池我根本就不挑选,只选出内阻大于80豪欧,接近报废的电池,其它的电池1AH-2.5AH之间,直接拿来就点焊,不配对。
我是想看看我设计的保护板的新旧混用电池的适应能力
现在是7串,根据内阻基本能估计出每串电池的容量分布在20—45AH之间。算是新旧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你的追光系统早日成功!

今日发电 0.61KWH,也就是0.6度电
希望MPPT和追光系统加持后,能达到1度电

网友:
追光系统,这个厉害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