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高灵敏度的張絲表。

楼主(2022-08-11):
前些天在淘宝上买了一只拆机张絲表。灵敏度是滿度20uA。现在上图让大家看一下。做工不错,所有缧絲都是銅质!没有游絲。还没想好怎么玩呢!想听听大家的建议。另外希望有熟悉张絲表结构的各位前辈与高手科普一下张絲表头的优缺点!让大家也涨点知识!本人以前从没接触过张絲表头。不知道没有游絲表是怎么体现灵敏度的。想就此向大家学习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没轴承,怎么固定上下的……?

上面一根张丝下面一根张丝,焊接在上下两个磷铜弹簧片上,利用拉力使线圈固定在磁场中,张丝的扭力就代替游丝的弹簧力了,这个原理很简单,找根细线栓根细棍子,两手上下扯直细线就是个张丝表了

网友B:
我也买了2个,回来后调整一下配重,这表头线性非常好,不存在垂直或水平,格格压线。内阻约4.5k。

网友:
一直搞不懂张丝表的工作原理,虽然坛里有图还是看不懂,看了楼主买的这么便宜,所以也想淘一个回来一探空间,在T淘看了一下最少都要上百,一般都是三五百,咸鱼也要60,26元一个太便宜了,真不知是在哪里找的?佩服!

网友C:
还没有见过张丝表实物,只知道是用张丝替代游丝的作用,所以不会有游丝。

网友:
什么叫“張絲表”?

网友D:
张丝表头利用张丝的拉力和扭力来代替普通表头的宝石轴承和游丝,因为少了摩擦力,张丝表头的灵敏度和精度可以做的很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张丝表头利用张丝的拉力和扭力来代替普通表头的宝石轴承和游丝,因为少了摩擦力,张丝表头的灵敏度和精度可 ...

请问:没轴承,怎么固定上下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请问:没轴承,怎么固定上下的……?

靠张丝两头吊着,所以也叫吊丝表

网友:
引用 网友E:
靠张丝两头吊着,所以也叫吊丝表

谢谢回复,学到东西了,

网友E:
2.5级的表头,做万用表有点勉强,张丝表缺点就是不耐振,还有就是读盘左疏右密,不过后者不是什么问题,有的游丝表也左疏右密

网友F:
张丝表损坏后很难修复,

网友:
压降90mV,
灵敏度与MF47也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张丝表的精度应当很高的,实验室里常用的0.5级表几乎都是张丝的。楼主这个才2.5级,而且属于面板表,表盘上 ...

谢谢前辈的指导。确实是从未接触过张絲表。这次也是好奇,连运费化了31元买了一个。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另外我以前接触过最好的游絲表是大磁鋼30uA的。这一个是20uA。内阻有4K多。不想再做万用表了!看看以后用在矿石机输出上也许可以,但似乎电流有些小,还要分流一些。看情况吧。反正老来无事,找个乐子就行了。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没有见过张丝表实物,只知道是用张丝替代游丝的作用,所以不会有游丝。

我与你一样,没见识过这个玩艺儿。这次化钱买了个乐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2个,回来后调整一下配重,这表头线性非常好,不存在垂直或水平,格格压线。内阻约4.5k。

朋友!你比我更狠!一下子买了2个!准备怎么玩?但似乎面板小了一点。最好能装进大表壳里。那得重新换指针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2.5级的表头,做万用表有点勉强,张丝表缺点就是不耐振,还有就是读盘左疏右密,不过后者不是什么问题,有 ...

你的意思是线性还不是十分滿意。确实电流表的参数中表头的线性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线性不好的表准确度就无从说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张丝表损坏后很难修复,

你说得对!好像坛中有一文好像是一只万用表是张絲表头坏了。无法修!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上下各一根张丝(金属丝,有的会用铂金丝)把动圈悬挂起来,利用金属丝的扭力使通电的动圈偏转一定的角度。 ...

有这么贵吗?我这个连运费才三十一块!我已经觉得太贵了。我心目中这表只能在十至十五元左右!这次是因为见识一下才狠心买下的!谁叫咱一直都喜欢捣鼓仪表类的东西呢!当个阿Q,化钱买个乐子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表头也太贵了吧!某宝上一搜,“你是咋哇”的表头普遍四五百,最便宜的也三百多
楼主多少入手的?

表头26元,运费5元。共计31元到手

网友:
看清楚结构

网友:
以前通过复射式光点检流计接触到涨丝结构;后淘了块小日的涨丝表头指针表;涨丝结构一般灵敏度够高;巨怕震动。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线性还不是十分滿意。确实电流表的参数中表头的线性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线性不好的表准确度就 ...

指针表头多少都有非线性,高精度等级的表头会专门针对非线性来画刻度盘进行纠正,2.5级的表不会专门这么做,所以指示精度比较一般,而且你做多用表的话,你必须依据原始刻度来推导其他的刻度,而原始刻度精度不高的话整体精度就被限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得对!好像坛中有一文好像是一只万用表是张絲表头坏了。无法修!

这东西坏了业余条件就没法修,游丝表还可以对付,但张丝的灵敏度是真的高,所以有利有弊

网友:
引用 网友I:
记得以前上海雷磁厂出的pHS2型PH计,那个表头很大,刻度精细,不知道那玩意儿是不是张丝表?
原来的单位研 ...

那个是普通游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指针表头多少都有非线性,高精度等级的表头会专门针对非线性来画刻度盘进行纠正,2.5级的表不会专门这么 ...

深入浅出!有道理。要向你学习。你这一解译让我觉得表的线性度有更新的了解。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