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用了晶体稳压管,温漂太大,高压稳压还是电子稳压管靠谱?

楼主(2022-08-11):
从冷态开始,到烫手后热稳定,之间起码相差80度。

如果稳150V量级,稳压值相差十多二十伏(夏季热稳定-冬季冷态),如果稳300V量级,相差二三十伏(夏季热稳定-冬季冷态)。

开机就看见监控表头的数字一直跳,等一会才热稳定。

扒出pdf一看,温度系数果然够大,这还是原装的,实际我用山货,更大。

不知道大家高压稳压都用啥管,装机好后,有没有分冬夏季再复测一下?

网友:
不带反馈的么?

楼主:
一个电阻+一个稳压管的稳压电路,啥反馈?

网友A:
确实是这样的!
晶体稳压管有个最优值6.2V,偏离这个值的管子都不太理想。需要高电压怎么办?48个串联得约297V

网友B:
选用大功率管子低功率使用,那稳定性就上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这样的!
晶体稳压管有个最优值6.2V,偏离这个值的管子都不太理想。需要高电压怎么办?48个串联得 ...

用石头稳压,求的是小巧轻便简单,搞一只96条腿的大蜈蚣,不得把人吃掉啊。

楼主:
我用4个82V串联,稳定后实测350多伏。

冷态开机,第一瞬间实测327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用大功率管子低功率使用,那稳定性就上来了

冬夏差别依旧巨大,没法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石头稳压,求的是小巧轻便简单,搞一只96条腿的大蜈蚣,不得把人吃掉啊。

这就是发烧的代价。图中是35个串联 真有人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发烧的代价。图中是35个串联 真有人干的

可以封装在大八脚的壳子里,把玻璃泡换成铝泡,空间内注满硅脂以便散热。

这样,厂家就可以生产各种规格的硅代管,取代WY系列电子管。

网友D:
这样还不如加个调整管,电流加大,也没漂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还不如加个调整管,电流加大,也没漂那么大。

简单电路条件下,可能还是上胆管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电阻+一个稳压管的稳压电路,啥反馈?

难怪了,漂移没商量。

网友:
用电流源加标准电阻,再加一颗MOSFET源极跟随缓冲,作为电压基准来使用,这样稳定性就会高很多,顶端电流源可以用STN9360来搭建

网友:
稳压管+电阻组成稳压电路,这就是并联稳压,稳压电流要大于使用电流,管子功率也要符合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发烧的代价。图中是35个串联 真有人干的

这个看起来比2只WY1大多了,甚至比2只WY4都要大,体积大稳定电流又小的可怜,何苦呢。

网友:
胆机高压没有必要稳压!最多使用有源滤波器就好,悄悄的告诉你:电磁炉的管子很便宜!很好用

网友E:
"
从冷态开始,到烫手后热稳定,之间起码相差80度。
"

这个怕是差不了那么多,假设室温20度,+80度,就是100度了。大多数管子工作温度达不到100度。烫手的话,就60度就烫手了。

网友F:
加上反馈就不飘了,大部分稳压管都不是直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
从冷态开始,到烫手后热稳定,之间起码相差80度。
"

大哥昆明人吧,四季如春

我这冬天可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上反馈就不飘了,大部分稳压管都不是直接用的

请教反馈咋加啊,菜鸟不懂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反馈咋加啊,菜鸟不懂啊

稳压电路 网上搜下很多

网友:
     可以 加几个发光管与低于5.6V的稳压管略微补偿一下。最好是使用2DW7C的稳压管做基准,用串联稳压线路稳压。其余基本上没有什么好办法了。
     基准漂移,使用反馈是拟制没有用的。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使用恒温槽。设定槽温度高于室温就好了。开机一下就稳定了。

楼主:
看来用胆稳压最简单可靠

网友:
正反串联,可以粗略的在一定程度内抵消温漂

网友:
我用过这种LED高压灯丝,电流几十上百mA, 比稳压管好用。

电压几十到几百伏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反馈咋加啊,菜鸟不懂啊

稳压管是做基准源,除非机器还有其他的基准源,或者对稳压管温度传感再补偿,不然是没法加反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发烧的代价。图中是35个串联 真有人干的

老仪器高压稳压电路就是这样干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发烧的代价。图中是35个串联 真有人干的

硅链稳压,供电系统直流屏大量使用几十年了,很成熟的产品,有手动和自动模式

网友:
你用MOSFET 穩壓就減少溫漂問題。用開関電源也可以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硅链稳压,供电系统直流屏大量使用几十年了,很成熟的产品,有手动和自动模式

说法欠准确,是用硅链降压。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说法欠准确,是用硅链降压。

稳压,没错

网友:
硅链串在合闸母线和控制母线之间,利用硅二极管的正向特性降压。6-8个为一组,每组并一个继电器触点,控制硅链的投入或退出。由于通过硅链向控制母线供电,如果硅链中某个二极管开路,造成控制母线电压失常,故变电站直流系统一般取消了硅链,合闸母线和控制母线共线,但是蓄电池组取102-104个免维护铅酸蓄电池,以保证母线最高电压不超过242V,最低电压不低于198V。
不妥之处望指正。

网友:
你的稳压电路太简单。

网友(2022-10-07):
国产的稳压器,在受到种种限制的情况狂下,我就要点赞。确实,我们弱,要承认,无论是真空管还是半导体,都不是国人的发明,

网友:
非要高压稳压就用经典电路吧,看负载电流变化大小并联串联稳压电路都可以用,基准用431或老的2DW7系列都行,只要复合调整管的放大倍数足够大输出电压很稳的。只要基准稳定,取样的两个分压电阻是同一种材料的就行。

网友:
靠稳压管稳压是最低性能的稳压电路,换成像TL431这样的基准电路就不会像LZ这么认知了

网友:
这个怎么样

TB2GfrODamWBuNjy1XaXXXCbXXa_!!2982541854 (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