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猫+路由器怎样连接?

楼主(2022-08-11):
最近家里的联通光猫WIFI信号有点弱,距离5米就差不多没了,原来可达7-8米。现有路由器一台想连上来增大信号(换光猫下来的,是好的),本人这方面是小白网上的教程有些看不懂,望大伙给指点一下怎样操作,谢谢啦!

网友A:
建议模式:光猫改成桥接,关闭光猫的无线,采用路由器拨号,路由器wan口设置成PPPoE模式,输入宽带用户名密码,光猫lan口连到路由器wan口就可以了

不推荐模式:关闭光猫无线,路由器WAN口设置成自动获取地址,WAN口连接光猫的lan口即可,这样虽然也能用,但是如果光猫性能不行会影响网络性能

网友:
我正准备在新房这样做。因入户的多媒体铁质铁质铁质三连发箱体面板会影响无线WiFi传播。且距离各房间太远损失过大。我于是在全屋正中处接近天花板的一个位置准备安装强力无线路由器,让全屋各角落都充满信号。与楼主相同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模式:光猫改成桥接,关闭光猫的无线,采用路由器拨号,路由器wan口设置成PPPoE模式,输入宽带用户名密 ...

按您说的这番操作对我来说还是有难度,户名,密码都忘了。我已把路由器复位了,中间就用一根网线拉到另一间屋子,谢谢您!

楼主:
我家的(有线桥接)终于搞好了,两个屋子信号全满。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联通真奇葩!光猫带路由,画蛇添足!不知它的路由是单2.4G还是2.4+5双路WiFi ?不过,一般光猫都有WLAN口,就是专为路由准备的,

网友:
路由器设置和光猫一个网段,路由器关DHCP,LAN对LAN口插上就行

网友(2022-09-29):
路由器设置和光猫一个网段,路由器关DHCP,LAN对LAN口插上就行

今天连接试一下

网友:
打电话让运营商上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