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推荐一款性价比高的家用千兆路由器。

楼主(2022-08-11):
要求功能丰富、性能优越可靠。
可以媲美华硕RT-AC68U。
能设置端口映射、DMZ等。
拥有USB3.0口可以插U盘,ftp共享访问。
不需要无线功能,主要运用有线路由即可。

网友:
功能丰富直接配个NAS拨号,然后iptables做NAT

网友:
买个小主机,再加个千兆交换,就能功能丰富了。
我买的HP T520

网友:
便宜好用就软路由,不差钱就上企业入门级,

网友A:
泼点冷水,USB3.0对2.4GHz有不小的干扰,不光wifi,还有蓝牙和无线鼠标键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泼点冷水,USB3.0对2.4GHz有不小的干扰,不光wifi,还有蓝牙和无线鼠标键盘,

楼主好像不需要无线,只需要有线路由器,这样USB3.0的干扰问题就不存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像不需要无线,只需要有线路由器,这样USB3.0的干扰问题就不存在了。

不光干扰2.4GHz wifi,蓝牙、无线鼠标都干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光干扰2.4GHz wifi,蓝牙、无线鼠标都干扰

都是同样的频率,你要是旁边放个微波炉,一样也会干扰USB3.0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同样的频率,你要是旁边放个微波炉,一样也会干扰USB3.0

刚开始不知道这回事,还以为鼠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