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石机的耳机负载多少欧最合适

楼主(2022-08-11):
多大阻抗的耳机最适合矿石机,我买过不少耳机,有阻值3000欧的,有阻值1500欧的,也有800欧的万里636耳机,还有电话150欧的耳机,350欧的SHH-1舌簧耳机,目前感觉性能最好的是SHH-1,其次是150欧的电话耳机,其他耳机效果都很差。感觉矿石飞机的耳机负载以350欧的舌簧耳机最好。各位是怎样看的。

网友:
阻抗不匹配,耳机无法有效吸收能量转换为声音,灵敏度低,吸收的电流大部分都浪费掉了,还是转换不了声音。

网友:
阻抗高和灵敏度高不是一回事,SHH-1舌簧耳机灵敏度高,电声转换效率高,老式高阻耳机效率真心不咋地。效率更高的应该是动圈式的,但阻抗做不高。

楼主:
另一方面,两个耳机串联接和并联接如果是同一类型的耳机好像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只记得以前自己玩矿石机的时候,普遍都是头戴式耳机,单只2000欧母,一付耳机就是4000欧母的高阻耳机!那种耳机灵敏度高!

网友B:
这些耳机阻抗都适合矿石机,关键是用了什么检波器,不同检波器、在不同的环境下其输出阻抗是不一样的,前后级阻抗匹配,后级可以获得更多的能量,耳机中声音大、音质好。供您参考!

楼主:
我用的是一种老式军用耳机(与万里636的结构一样,是动铁式耳机),单耳机阻值是1500欧,串连是3000欧,并连是750欧,不管是串连、并连,单耳机听矿石机声音都非常小。但用并连的750欧阻抗听636单管机,效果极好,与800欧的万里636耳机一样好,看来晶体管单管机适用的阻抗就是800欧左右。而矿石机适用的阻抗是150-350欧的舌簧耳机(另外网购的电话耳机扬声器阻值是120-130欧,效果就极差了),而150欧是下限,低于150欧效果就差了。不知大家以为如何。

此外,另一种阻抗2200欧的压电式高阻耳机,也不能收听矿石机,必需要经过输出变压器才能正常收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记得以前自己玩矿石机的时候,普遍都是头戴式耳机,单只2000欧母,一付耳机就是4000欧母的高阻耳机!那种 ...

六七十年代用的耳机从800欧到3000欧的都有,绝大多数是动铁式耳机,那时中波信号强,干扰小,所以收听效果也很不错,我记得那时根本不用什么天地线,用一根两三米的电线缠绕在电灯线上,就可以收听广播了。现在收听条件严重恶化,对耳机和天地线的要求就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耳机阻抗都适合矿石机,关键是用了什么检波器,不同检波器、在不同的环境下其输出阻抗是不一样的,前后 ...

如何判断输出阻抗,能用什么简单的方法测出来吗?

楼主:
从耳机的阻抗来看,通常阻抗越小,耳机就越容易出声、越容易驱动;阻抗越大,耳机的发声对其放大电路的要求就越高(或者对其接收的信号强度要求越高)。从这个原理来看,并非耳机的阻抗越大越好。通过对比,我发现在目前的电磁信号条件下,矿石机的接收端以350欧比较理想。阻抗再大,信号强度不足以有效地驱动耳机,效果反而变差。

六七十年代,信号强度大,干扰小,所以800-3000欧的耳机都有比较好的效果,然而在各电台都大幅度降低中波电台的发射功率的背景下,加之各种干扰众多,高阻抗耳机反而不堪使用了。

另一方面,耳机大约可以分成动圈式、动铁式、压电式、舌簧式,其中灵敏度以舌簧式最好,阻抗以动铁式最高,现代条件由于不追求特别高的阻抗,所以动铁式基本被淘汰,耳机多为动圈式,因结构限制,高阻抗的动圈式耳机在市场上是很少见的。我买过航空公司在飞机上用的头戴式高阻抗动圈式耳机,阻抗为100欧,是我见到的最高阻抗的动圈式耳机,效果在750-800欧的动铁式耳机之后。

明白这个道理,大家也不必购买阻抗太高的耳机了,在现代电磁环境下这类耳机基本无用武之地。目前以350欧的SHH-1舌簧耳机效果最佳。

网友C(2023-04-26):
引用 楼主:
从耳机的阻抗来看,通常阻抗越小,耳机就越容易出声、越容易驱动;阻抗越大,耳机的发声对其放大电路的要求 ...

那么你的SHH1两个是串联还是并联?如果你用2AP9的话!串好还是并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你的SHH1两个是串联还是并联?如果你用2AP9的话!串好还是并好?

两只耳机应该是串联使用。串联后阻抗是700欧姆。

一种方法是接阻抗变压器。使之与2p9相匹配。

另一种是并联多个2ap9.如果一个2ap9的d值是10k的话,需要并联10只才能达到1ko,才能与耳机相匹配。

网友:
耳机的阻抗与直流电阻是两个不同概念,一般说法指的是线圈的直流电阻,如636耳机直流电阻800欧,而其交流阻抗3000欧左右,这两个数值是相互影响的,线圈匝数越多直流电阻越大,线圈电感越大,交流阻抗也越大,不同线路对耳机的要求也不同。矿机的信号源是来自天地线的电场信号,是高阻抗的,即电压高,电流小。天线能量进入线圈与可变电容进行选频,选出的有用信号通过二极管检波变成直流送入耳机发声,二极管与耳机是串联的,与天地线线圈是并联的,耳机的直流电阻,交流阻抗越小,分流作用越大,就降低了线圈的Q值,则整机灵敏度选择性都下降。这就是矿机优先选用高阻耳机的原因。矿友所说老耳机声音小的原因多数是耳机线氧化,线电阻变大,磁铁磁性变弱,等故障造成的,用表一量便知。用于矿机的耳机显然直流电阻越小,交流阻抗越大越好,而用于单管机时耳机直流电阻影响到晶体管直流工作状态,所以直流电阻的大小也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