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录音机橡胶件老化

楼主(2022-08-11):
正在打理一台Sony的开盘机,里边的靠轮、压带轮都有老化发硬的问题,表面油光发硬没有弹性,以前打理别的老电器也会遇到这个问题,很难找到新的配件,网友们有什么好办法让老化的橡胶件恢复弹性?

网友A:
你没搜橡胶养护剂试试,我没试过。我只那这个东西擦过汽车的防水胶条,要效果。不知道对这里的橡胶有无效果。

网友B:
用小车床夹着慢速转动,用细砂纸均匀把表面磨掉一层照常使用,用电钻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搜橡胶养护剂试试,我没试过。我只那这个东西擦过汽车的防水胶条,要效果。不知道对这里的橡胶有无效果 ...

我也搜过,都是那种喷剂,我不太相信,我觉得应该是浸泡才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小车床夹着慢速转动,用细砂纸均匀把表面磨掉一层照常使用,用电钻也可以。

我目前就是用打磨的方法,但是橡胶已经没有弹性了,打磨只能缓解,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有专门卖录音机橡胶件的商家

你要把尺寸规格报给商家

是吗?我搜一下。谢谢!

网友D:
我家录音机压带轮老化了,看着和象棋子一样的边缘都是圆弧形的,我就是用砂纸打磨了一下,结果出乎意料的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家录音机压带轮老化了,看着和象棋子一样的边缘都是圆弧形的,我就是用砂纸打磨了一下,结果出乎意料的好 ...

        正常的压带轮就是象棋子那样的,腰鼓形的.早期的压带轮有用圆柱形的,圆柱形状的压带轮对机芯的精度要求很高,否则容易绞带.后来都改进成了腰鼓形.腰鼓形压带轮有稳定磁带的作用,不容易跑偏.

网友:
根据俺的玩机经验,除了换新以外,似乎没有更好的方法了。
其它方法都是应急,用不长久。
磨损、老化的部件换新以后,你会感到机子又恢复了青春的活力。。。

网友:
3D打印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腰鼓型得压带轮,我还真没听说过,更没见过

早期有些型号录音机压带轮是腰鼓型的(好像三洋M2429就是),后来基本都是圆柱形的啦。

网友:
可以用热水(60度左右)浸泡两个小时 然后用纸壳蹭一蹭  也可以恢复状态
如果老化太厉害 可以捣碎一些松香(粉末状态) 洒在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腰鼓型得压带轮,我还真没听说过,更没见过

        我原来也认为压带轮应该是圆柱形的,修理录音机多了,发现压带轮几乎都是腰鼓形的,我还以为是压带轮用久了被磨损成这样.后来才搞明白.现在的压带轮都是腰鼓形,只不过肉眼看不明显,测量一下就可证实,确实是腰鼓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