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收音机本振频率不稳定,请教重点检测什么地方?

楼主(2022-08-11):
      维修一台梅花750,问题是短波本振频率不稳定,初步测量热机状态下本振频率变化>5Khz,导致听半个小时左右电台就严重失谐,要重新调整。

      6U1换过,几个相关的云母/瓷管电容用电桥测试没发现问题,电烙铁靠近也没发现容量明显变化。本振线圈加热烘烤过,本振幅度正常。

网友A:
那不就剩下管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就剩下管子了?

管子换过了,还是一样。 现在头痛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管子换过了,还是一样。 现在头痛中!

你等足够的热机了再调,这种状态下调整准了,还漂吗?

网友B:
查下6U1帘栅极电压是否稳定,帘栅极滤波电容是否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等足够的热机了再调,这种状态下调整准了,还漂吗?

这是肯定的,收音机开几个小时了,本振还是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下6U1帘栅极电压是否稳定,帘栅极滤波电容是否漏电。

多谢,这点真没检测。待会儿换个滤波电容试试看。

网友:
家里有调压器否,使交流输入电压稳定,或者不稳定。观察下。

网友:
波段开关短接。。

网友C:
电子管收音机短波听半小时频飘需重新调谐很正常。

网友:
短波6-18MHZ,覆盖约12MHZ.即12000khz。频飘5khz,几半小时内变化1/2400。算很不错了。

网友:
短波这现象正常地。

网友:
电子管收音机短波频率漂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管收音机短波听半小时频飘需重新调谐很正常。

不正常,我手上另外一台电子管收音机,短波就非常稳定,持续工作几十小时都没有明显明显频率漂移。

网友:
矿机胆机求合作

短波頻移是很正常的现象。

网友:
不是本振漂,是信号频率漂移,通过电离层反射接收的短波台,不漂都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