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用五个元件的正负对称双电源

楼主(2022-08-11):
仅用五个元件的正负对称双电源

网友:
这种电路只适用于正负电源负载完全对称的情况

网友:
就是半波整流,可以用,效果不好,因两个电解恰好相差两个峰值,所以要求电解必须够大,才能弥补

网友:
该电路也可以看作是对倍压电路一种运用,的确简单实用。

网友:
这就是半波整流电路。我做稳压电源时辅助电源缺个绕组就这样做正、负12V电源的,效果还不错。

网友:
我在用的功放机就是这种电路,只是多加了一个变压器与2个二极管反相位并联,让两电容上每个半波都有充电电流,与全波整流一样。

网友:
两个半波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