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盒控制板维修问题

楼主(2022-08-12):
最近一个老移动硬盘盒坏了,装上硬盘后,硬盘转动,硬盘没有问题,将硬盘接在计算机上可以正常使用,但装在硬盘盒上,插上usb,但计算机不出现硬盘盘符,不识别硬盘。说明硬盘盒损坏,且替换了连接线,鼓掌依旧,说明是控制板有问题。在网上查找移动硬盘盒资料,找不到相关资料。所以请问各位老师如何维修移动硬盘控制板,基本思路是什么,谢谢,此致敬礼。该硬盘盒所采用的控制芯片为ALi M5621a1,找不到该芯片的各个引脚功能说明资料,请问各位老师在哪里可以找到该控制芯片的资料,谢谢,此致敬礼。

网友A:
这种芯片几毛一个,有动手能力的,买一个换了再说,没动手能力的直接买一个新硬盘盒也就十几二十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芯片几毛一个,有动手能力的,买一个换了再说,没动手能力的直接买一个新硬盘盒也就十几二十块钱。

一般来说芯片不太容易坏,你先仔细检查移动硬盘盒的插座,尤其是电源的输入脚插针焊得好不好,有没有脱焊?5V的电压太低了,既要带动整个盘片组的高速旋转,又要带动磁臂移动和读取数据,稍微有一点电阻降压就会引起读盘的失败。

楼主:
谢谢老师回复,板子上还有at24c02芯片,似乎是存储数据或程序之类的。。。如何判断芯片好坏啊。。

网友:
注意你的硬盘盒可支持的“硬盘最大容量”。否则就会出现你说的问题!

网友:
我现在喜欢M2硬盘盒,装块nvme固态,无论体积还是速度都很不错,2.5寸都嫌太大了

网友:
别是usb供电不足

楼主:
谢谢回复,查了供电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