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金属便携式双喇叭插卡音箱充电线问题

楼主(2022-08-12):
偶然在废品收购站看见一个全金属小音箱,带调频收音机。回家拆开后,电池废了,单接了一个18650电池,收音机收台清晰,声音也行。这个音箱只有一个孔,耳机、数据传输、充电都是这个孔,没见过这种三合一的线是啥样子,哪位知道吗?或者怎么在电路板上测出充电的正负极,这种线的头是不是类似平时耳机哪种插头?但是怎么区分是耳机或者充电呢?

拆开的样子

拆开的样子

三合一插座和电路板

三合一插座和电路板

插座背面和卡槽

插座背面和卡槽

网上充电数据传输

网上充电数据传输

网上图片

网上图片

网友:
就是个3.5的2芯或者3芯插座,数据线一端是3.5插头另一端是个USB插头,应是厂家定义的专用数据线。耳机跟普通耳机定义相同,另一根或二根(耳机单声道)线就是充电或数据传输用,由厂家的专用配件来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