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电脑声音特别大

楼主(2022-08-12):
一般风扇是智能温控,意思就是温度低时它转得慢,温得高时它转速就快,声音就大
新买的一台华硕台式风扇声音特别大,有时能响五六分钟!

网友:
退货或换货,虽然不是大问题但不能自己搞。

网友A:
退货。现在没人用台式机了。买没有风扇的平板电脑

网友:
电脑先天不足,赶紧退货,不要自己瞎折腾!换台新电脑!

网友:
玩命转的时候一般都是开机自检或者CPU负载比较大的时候。

网友:
风扇尺寸越大越静音,12cm 14cm起步

网友:
BIOS里有无调风扇静音的地方。

我手里的机器有7级调节,调到最低的时候,半夜用基本无声。

网友:
风扇缺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退货。现在没人用台式机了。买没有风扇的平板电脑

您这话有点绝对    用台式机当主力的大有人在。。。。。

一体机  平板 有风扇的也不少。。。。。

网友:
我的机箱三把12厘米的可调速光圈风扇,机箱前面两把进风,机箱后挡板一把排风。风扇转速可以在主板BIOS里设置,有静音(每分钟400到600转),标准,(每分钟600到800转),高效(每分钟800到1200转)三个预选项和一个自定义转速(每分钟400到1400转)总共四个选项,默认是标准模式,我改成前面两把进风风扇每分钟600转,后面一把排风风扇每分钟800转,很安静风量也够,CPU和显卡的温度都不超过65°。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退货。现在没人用台式机了。买没有风扇的平板电脑

哪来的勇气说出这句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标题《新买的电脑声音特别大》,还以为新电脑播放音视频时的喇叭声音响亮呢

我也以为是喇叭声音大!

网友:
如果是品牌机,建议退换,组装机,电源风扇还是CPU风扇声音,分别处理

网友:
跟商家商量一下,看是CPU风扇还是电源风扇的问题,更换的话这两个地方新手也不难操作。

网友:
不管是品牌机还是什么,打电话直接让卖电脑的给解决,否则退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退货。现在没人用台式机了。买没有风扇的平板电脑

我就用台式机,台式机优点很多。屏幕大,我用27寸显示屏,看着宽敞明亮。机身大,散热好,扩张升级都方便。家里有地方,不在乎放一只机箱的位置。最重要的一点,同等配置的电脑,台式机都比一体机、笔记本、平板便宜。

网友:
最新的英特尔CPU功耗偏高包括笔记本

网友:
五六分钟?看看你的cpu占用率吧,如果装了一堆全家桶,再新的电脑也白搭。

网友:
有个笑话,有个兄弟的新装的机器温度高,风扇特别吵。死活找不到原因,最后发现是cpu散热器的塑料贴膜没揭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退货。现在没人用台式机了。买没有风扇的平板电脑

谁傻谁才会买平板电脑,明白人在家里都是用台式机的

网友:
闹心的事;

我也受不了!

找商家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这话有点绝对    用台式机当主力的大有人在。。。。。

一体机  平板 有风扇的也不少。。。。。

这是我用的云电脑,本身是一台ARM8内核的CPU,3G内存,专用操作系统与云桌面客户端。实际本身只作为外设,不跑应用程序。功耗只有五瓦。
真正的应用跑在云端的服务器上,CPU,内存,磁盘规格高,容量足,噪音和热量和本地没关系。
终端的价格是两千多。服务器每个月50块。和直接买电脑用电脑的成本差不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用的云电脑,本身是一台ARM8内核的CPU,3G内存,专用操作系统与云桌面客户端。实际本身只作为外 ...

个人来说,我不喜欢什么都放云上,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来说,我不喜欢什么都放云上,不安全

从硬件可靠性的角度,云上的比个人专用的硬件可靠性高的多,服务器的硬盘实际是分布式,有冗余恢复能力的。CPU和内存在硬件故障时,会迁移到其他正常的硬件上。
至于数据安全,如果你真关注,靠数据加密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