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脚功率五极管1、9脚为空脚的是什么管?(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22-08-12):
请教各位老师:九脚功率五极管1、9脚为空脚的是什么管?

请看图:推挽机的四个管脚接线(照片)从图中可以明确的看出,1、9脚为空脚。

补充内容 (2022-8-16 15:09):
一部推挽机,末级输出管为9脚管。原以为是6CH6推挽。
1脚与9脚为空的五极管(图).jpg

网友A:
6P1,拔下来看一下,①⑥连通阳极,②⑨连通第二棚极,③⑧连通阴极。

楼主:
按实际接线推测的功率管接法:

楼主:
仔细一看,还不是6P14与6CH6的推挽线路,问题复杂了!

楼主:
由于众多连线是被捆扎在一起的,不易看清来龙去脉!

且连线还存在加长焊接(加长线颜色不一致),更不容易搞清线路的走向!

苦啊!

网友B:
你好,估计会不会是E80L,其9脚对应的是g3(抑制栅),虽然电子管手册上第三栅是独立引出,但据说有些厂家的产品内部已与阴极相连了,你可对照E80L的管脚图,好好核对一下。如果有此管可以测试一下9脚与3脚是否相通。

网友:
6P1的2脚不是第一栅,而是帘栅。

楼主:
引用 网友A:
6P1,拔下来看一下,①⑥连通阳极,②⑨连通第二棚极,③⑧连通阴极。

谢谢!

不是6P1,因为6P1第2脚是第二栅,第7脚是第一栅,9脚是第二栅!我这个9脚没有连线。

补充内容 (2022-8-12 21:35):
6P1第2脚是第三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估计会不会是E80L,其9脚对应的是g3(抑制栅),虽然电子管手册上第三栅是独立引出,但据说有些厂家 ...

谢谢!

也不是E81L。E81L第9脚是第三栅!我这个9脚没有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就是6P1吗?按6楼的量一下看看

不是!谢谢。

楼主:
从实际电路上,看出的(准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也不是E81L。E81L第9脚是第三栅!我这个9脚没有连线。

我说的是E80L,不是EL81,管脚不同。E80L原于工业控制系统中长寿命的功率管,好多烧友用来替代EL8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E80L,不是EL81,管脚不同。E80L原于工业控制系统中长寿命的功率管,好多烧友用来替代EL84。

谢谢!

这是E81L的管脚图:

楼主:
原来只是不了解功率管转换开关的转换情况,想找出CV4055状态,使用CV4055。现在的问题是要搞清楚是采用的什么功率管了。

补充内容 (2022-8-16 15:12):
现在发现,管座脚焊接的情况不符合6CH6(CV4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