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ADP-220AB B电源改电流可调

楼主(2022-08-12):
改调流。先拆除图中三个电阻,再短接一处线,然后加一只2.2K电阻、一支4148二极管和一只2K可调电阻。

楼主:
我按网上朋友的教程改了,可是通电就爆管,不知道是哪里错了,有熟悉的朋友可以指导一下吗?

改电流可调后实物图

改电流可调后实物图

网友:
既然爆管了,废了算了,这种贴片电路板不适合反复拆装,稍不小心热风枪就把旁边元件吹飞,而线条也经不住几次烫,一般坏了,网购零件加起来比买一个电源贵,以前开关电源贵,而且不好买,有价值修,前些年这类电源一个一二百,不少液晶电视电源笔记本电源坏了,花几十元认可,现在买个二手的一二十,人人都会网购,也就没人修这东西了,费时费力得不偿失

楼主:
主要是想改一个可调电压电流的,给电瓶做充电器用

楼主:
借用本论坛大佬CoolPumpkin的电路图,在这里先谢谢了。

楼主:
初级电路图

初级电路图

初级电路图

楼主:
次级电路图

次级

次级

楼主:
有哪位朋友亲自改Dell ADP-220AB B电源为电流可调的,可以传授点经验吗?

楼主:
哪位朋友可以指导一下,坐等!!!

网友:
494芯片的改电压电流可调改成功过,没你这个复杂。

网友A:
改电源为电流/电压可调,最好的方法是改Vref。这是负反馈理论决定的。

如果改反馈回路(楼主的改法应该也属于这种),只能做小幅度的改变,否则,往往会引致这个闭环系统不够稳定(改动的方向是令负反馈加深时),甚至自激烧管。

我以前在这个帖子里说过以上这些东西: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28686

看了一下楼主的情况,用的ucc3808芯片,里面内置了固定的Vref(好像uc3842这些也一样),没法简单作Vref的改变,所以,不适宜改为电压/电流可调。

如果是tl494的这样芯片,则因为Vref到err(误差)放大器之间的连接安排在外面,可以将之断开来实现Vref的改变,从而达到改电压/电流的目的。所以,这类芯片的电源就比较容易改/适宜拿来改。

楼主:
谢谢小鬼头朋友的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电源为电流/电压可调,最好的方法是改Vref。这是负反馈理论决定的。

如果改反馈回路(楼主的改法应该 ...

其实,我10年前就指出了改反馈回路这种简单改电源方法的问题所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7237

网友:
改电源为电流/电压可调,最好的方法是改Vr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