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坛里有南京的朋友吗?南京有没有比较好的修理无线电的工作室?

楼主(2022-08-12):
一位朋友的松下小音箱的碟不能进也不能出,估计是机械故障。请问有没有知道南京何处有这样的修理部的?请告知,代我的朋友先行感谢了!

网友A:
我是南京的,但是我不玩现代的CD等玩意儿,我只爱好捣鼓旧收音机,业余爱好。抱歉了。现在搞维修的,只有修手机和工业电器还能勉强混口饭吃,修家电或电子类产品已经无法生存下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南京的,但是我不玩现代的CD等玩意儿,我只爱好捣鼓旧收音机,业余爱好。抱歉了。现在搞维修的,只 ...

谢谢您!希望您坚持下去,为老收音机爱好者做好事。

网友:
意思是仓门打不开了?按下按键时能不能听到机芯动作声音?
1、能听到。多数是光盘对顶机构磁铁吸住了。这个容易解决。
2、没有任何动静。多数是电路问题,牵扯故障点较多。

网友:
如果在操作时听到里面有声音,通常的情况是那个进出盒电机的皮带打滑了,可以找到出盒口上的一个小孔,用一个回形针拉直后,捅进去,然后CD盒就会出来一点了,再用手拉出来就可以了,一般进CD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主要的原因是时间长了,皮带打滑了,在出盒时这个出盒电机要能拉开CD上的一个压盘磁铁才行,如果皮带摩擦力不够,就拉不开这个磁铁,就出不了盒的。
维修的方法有三个,一个是换新的皮带,二 是如果皮带还不算太松的话,有人在那个磁铁压盘上垫纸片一类的东西,目的是减少压上去后的磁铁吸力,也是可以的,不过这个方法不是太好的,另一个方法就是找不到皮带的情况下,增加摩擦力,一个是如果能移动出盒电机的话,让皮带拉紧一点,我是用一根铜丝用板牙在铜丝上套丝后将铜丝绕在电烙铁上在电机的小皮带轮上烫上小的丝纹以增加摩擦力,也可以涂点以前用的皮带蜡,那个是增加摩擦力的,或者在合适位置增加一个压紧轮,一是增加张力,二是增大在小皮带轮上的包角,都是可行的。
如果是电路问题,以上方法不适用的。

楼主:
已转告我的朋友。谢谢您,热心的朋友!

网友:
多数是皮带问题.

网友:
换个皮带就好了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