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要先进系统检测后才能启动,问题在哪里?

楼主(2022-08-12):
各位电脑大人请赐教
一台惠普笔记本
在启动时总是提示温度过高,继续启动 几秒钟就会关机(有时进win10几秒,有时进不了)
偶尔发现先进系统检测再退出即可进win10了
这是发现设备管理器中找不到独立显卡了
请问是不是独显完了?还有办法修里吗?

在启动时按Esc键出现选择界面
按F2,然后选退出
确认退出
找不到独显,有一个未知设备

网友A:
是不是显卡驱动丢失了,下一个驱动齿轮的检查一下

网友B:
能不能屏蔽独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显卡驱动丢失了,下一个驱动齿轮的检查一下

我直接从惠普官网下载了显卡驱动,但装不上,提示没有相应的显卡
启动齿轮我试试
谢谢了

网友:
或者用某60驱动大师 试试

或者用某60驱动大师试试,我的驱动问题常用它解决,自己感觉效果还可以。

网友C:
如果确实是硬件独显的问题,去bios里面把它屏蔽得了。
但是看现在的情况是显卡能被系统发现,驱动装不上,是不是驱动选的不对?使用驱动精灵或鲁大师检测一下试试

网友:
参数不匹配。

网友:
很有可能是独显问题;HP笔记本质量堪忧,我就扔了一台HP的娱乐本,也是独显问题,连换两次主板都好不了,实在是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显卡驱动丢失了,下一个驱动齿轮的检查一下

好像还是不行,齿轮因为找不到其他显卡,只有集成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屏蔽独显?

不知道呀,bios里没找到,下次再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确实是硬件独显的问题,去bios里面把它屏蔽得了。
但是看现在的情况是显卡能被系统发现,驱动装不上, ...

很像硬件问题

网友D:
要自检是说明系统发现硬件有改动,比如增加一条内存,或者是内存接触不好,容量改变了,它就要求自检。
显卡松动也有可能,你自己拆开清洁一下,重新插板内存和显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自检是说明系统发现硬件有改动,比如增加一条内存,或者是内存接触不好,容量改变了,它就要求自检。
显 ...

不是要自检,是有高温提示,如果正常启动 就会关机 ,
而先进自检后在启动就正常了,进系统后找不到独显,

网友:
不会是显卡门的那批本子吧